B站上各大平台有关STM32F103的系列教程有哪些优劣之分???

楼主:
    本人是嵌入式纯小白,从知道到接触STM32已经有半年时间了。接下来就讲讲我那些许曲折的入坑STM32经历,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首先半年前购买了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但是刚看到前几集教程就很是一头雾水了,于是就把板子丢在一边;过了三四个月,偶然间刷到野火的教学视频,老师讲解挺细致的,课堂也没有太浓重的商业气息,一路跟下来,在点灯之后的例程就又跟不上了;接下来就是近日我开始学习洋桃电子的《STM32入门100步》,目前感觉是我听过最有条理的课程,课程质量很高,视频中还有很多原创总结性质的知识图谱,听完前二十讲,感觉对STM32的原理有了明确的认识,总算是在写代码的时候不再一头雾水了。

    不知道大家的入坑STM32经历是怎样的,总的来说我还是有些许曲折,如果不是偶然间刷到洋桃的视频,可能我的开发板还在落灰。

    大家有哪些好的教程推荐呢?欢迎大佬们救助小白。

网友A:
我也分不清楚,我只知道,搜索来的知识都是需要独立学习之后,慢慢积累经验的,很多时候,只有自己会做实验了就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分不清楚,我只知道,搜索来的知识都是需要独立学习之后,慢慢积累经验的,很多时候,只有自己会做实验 ...

也有可能是看过前两者的视频,打下了一些基础,拥有了一些知识背景,而现在再看洋桃的时候,一下听懂了,就觉得前两者不好。可能三者都很优秀,只是你当时所处的知识层次不一样,你觉得不好,只是他不适合那时的你,但是未来会适合。

网友:
        我是从学习stm8入门的,在入门stm8之前也买过stm32的开发板,也跟你一样吃过灰。根据我的经验,建议你先从郭天祥的51开始学习,或者从现在的risc-v来学习。他配置外设计相比stm32要简单一些。

         还有就是多动手,多动脑,比如点灯,你可以让他亮500ms,灭两秒,或者加上按键长按短按来控制灯的动作。其实单片机,两个按键、两个LED灯,足够你玩出很多花样。

          新入门的初学者通常去买死贵死贵的开发板来学习,其实我倒是建立大家花十几二十块钱去买最小系统板来学习,单片机一定要动手。剩下来的钱自己买常用的外设如优质的杜绑线、按键、LED灯、OLED屏等等。

         【学习方法】:1、从零开始学习安装开发环境。2、从零开始新建一个空白工程。3、驱动IO,常用的就是点亮LED灯。4、学习读取IO状态。其实大多数的情况都是读取IO状态、输出IO状态,你深入学习一下用读取IO(按键),再去驱动LED,比如同时读取两个以上的按键、读取长按、短按等等。。。

      误区:新学者主要就是想把常用的外设一一驱动起来,没有做自己的实际项目,目的情不强。

     【建议】其实新学者先把按键、点亮LED灯搞懂:按键的长按、短按、同时读取2个IO以上的状态,点灯,你用高、低电平、电平翻转、呼吸灯。这些弄懂后再去学习串口、SPI等的外设,因为配置其他的外设需要用到的寄存器就多,然后就会一头晕,很容易放弃。

       如果你需要,可以私信我。因为我是完成自学出来的,有时一个小小的问题就会让学习的星星之火灭掉。

       最后祝你学业有成!加油!

网友:
桌子好的方法,就是来EEWORL来参加开发板的测评。有免费的开发板,有热心的网友给你解答!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基础,所以教材就不好选择了,如果是软件转的化朱国志老师就不错,如果是电子纯硬件原子哥的将可以。其他没有看过不好评价。

网友:
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都是在项目上研究学会的。

网友:
其实在项目开发中,学习的会更深入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看过前两者的视频,打下了一些基础,拥有了一些知识背景,而现在再看洋桃的时候,一下听懂了, ...

确实,还是一个基础,大同小异的基础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只能是有一些帮助,要系统学习,还是得看书动手

网友:
STM32入门教程-2022持续更新中

江科大的,建议楼主看看这个,讲的不错,而且手打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