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25测评】AT32F425尚无法用RT_T创建工程

楼主:
从相关的介绍可知,AT-START-F425开发板是支持RT_T来构建其开发环境。由于以前多使用MDK,故这次想尝试一下RT_T来开发。

但打开RT_T却发现它只支持AT32F403和AT32F407,而并没有AT32F425的身影。

不甘心之余,找到手中的AT32F403用RT_T试了试,对AT32F403是有效的,其由创建到下载运行如图1至图4所示。

图1 创建项目

图2 程序内容

图3 完成编译

图4 完成下载

当然,若使用MDK来创建工程是可以导入RT_T来运行的,见图5至图8所示。

图5程序内容

图6完成编译

图8 完成下载

没办法,在无法升级RT_T对AT32F425支持前只能暂时先放弃对它的使用,仍回到MDK开发的老路去。

网友A:
我们配合,移植下呗,前两天看了好多文章,按理来讲是可以移植过来的。因为只要内核的启动文件一样都可以。但我看发现F403的固件库文件跟425的不一样,移植的工作量还是有这么大的。

网友B:
看来AT-START-F425开发板支持RT_T来构建其开发环境的说法,还需要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这种相同内核的移植应该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AT-START-F425开发板支持RT_T来构建其开发环境的说法,还需要仔细研究一下

是啊,起码在芯片选择上有个支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配合,移植下呗,前两天看了好多文章,按理来讲是可以移植过来的。因为只要内核的启动文件一样都可以。 ...

除非十分需要,还是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