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笔记本键盘缩小尺寸了吗?

楼主:
我接触到的新电脑,一个15寸 HP,一个13寸 DELL,居然都是把键盘缩小了

15寸这个,为了放下右边小键盘区,缩小了一点……好吧,算是理由,虽然我不喜欢。

13寸还缩小了键盘就说不过去了,机壳两边宽着呢!我以前买的11.6都是全尺寸键盘。

  和全尺寸键盘对比一下吧:

  按照测量数据,以上两个笔记本电脑都算 95% 全尺寸的键盘了。

  于我,这样缩小了的键盘很难用,找不着键的感觉。实在不理解为啥变成了这样的设计。

网友:
确实,键盘太小没手感,现在笔记本键盘都有点用不习惯。

网友:
可以外接一个键盘

网友:
可能是觉得这样设计好看,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个模板,就像现在的手机,样子几乎是相同的。

前一阵子帮亲戚新买的惠普电脑释放系统,看键盘按键面积没有我自己的大,像是变小了一圈,敲键盘打字像用手指敲桌子,键程特别短,打字不舒服。累手。

网友:
也许只是图一个习惯度,对于笔记本屏幕啥的我还是奢望大点的好

网友:
键盘小一点,是不是节约成本?或者是下面放了其他的东西,可用空间更加多?

网友:
这是流行趋势,不同年龄层的用户关注点不同,说明了什么,自己寻思。

网友:
就俺而言,俺最喜欢的键盘是1984年IBM推出的PC AT所配101键AT键盘,敲起来嘎达嘎达的。现在的机械键盘就是走的复古路线,俺用青轴的,手感就是原来AT键盘的感觉。

网友:
键盘太小确实打字有点别扭不方便,不过我一般都是外接键盘。笔记本越来越薄是趋势,键盘感觉变化不大啊

网友A:
笔记本敲字的都有专业键盘了,自带的键盘就是临时凑数用的,没有键盘不如买个pad了,没有数字小键盘是真不习惯,所以为了小键盘还是要个大尺寸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敲字的都有专业键盘了,自带的键盘就是临时凑数用的,没有键盘不如买个pad了,没有数字小键盘是真不 ...

等将来要是能摆脱键盘约束,一切都会高科技起来了

网友:
键盘小了确实很局促,每次按键都跟老太太绣花似的。我也是外挂一个全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