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差分放大器的Vcom

楼主:
如题,理解中的Vcom只和输出有关,是输出的共模电压。

这个参数是单端信号的输入范围还是单端信号与地平均后的输入范围(单端转差分,一端接地)?

这个输出特性中为什么还是有输入电压范围?

这个单端转差分简单原理图中,Vin-与Vin+相等????,与Vcom有关系吗?

上图中,最终的Vout增益会是1V/V?

网友:
『这个单端转差分简单原理图中,Vin-与Vin+相等????』

在线性工作范围内,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单端转差分简单原理图中,Vin-与Vin+相等????与Vcom有关系吗?』

无关。

网友A:
『上图中,最终的Vout增益会是1V/V?』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最终的Vout增益会是1V/V?』 是的。

问题在于差分运放每半边相当于一个运放,信号输入端按电阻看增益为1V/V,另外一端信号接地,如果输出能保证到和信号端幅度相等相位相反,那么Vout等于这两个的差,增益不就翻倍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端转差分简单原理图中,Vin-与Vin+相等????』 在线性工作范围内,是这样的。

能解释下最上面那么图中参数的问题吗?我MCU3.3V供电,DAC输出只能控制之在1.65V+1.6V*sin(wt),这个范围超第一幅图的限制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解释下最上面那么图中参数的问题吗?我MCU3.3V供电,DAC输出只能控制之在1.65V+1.6V*sin(wt),这个范围 ...

『我MCU3.3V供电,DAC输出只能控制之在1.65V+1.6V*sin(wt),这个范围超第一幅图的限制了吗?』

第一幅图说的是该OPA1637输入共模范围,为电源负端加1V到电源正端减1V。现在不知道你的OPA1637使用什么电源,所以不知道限制范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在于差分运放每半边相当于一个运放,信号输入端按电阻看增益为1V/V,另外一端信号接地,如果输出能保 ...

『如果输出能保证到和信号端幅度相等相位相反,那么Vout等于这两个的差,增益不就翻倍了吗?』

你把该OPA1637的datasheet完整贴出来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MCU3.3V供电,DAC输出只能控制之在1.65V+1.6V*sin(wt),这个范围超第一幅图的限制了吗?』 第一幅 ...

这个必定用单电源,问题主要在下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定用单电源,问题主要在下限。

上传错了吧?

1楼图中标注的型号是OPA1637,9楼上传的型号是TPA3251。TPA3251是输出功率可达350W的D类功率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错了吧? 1楼图中标注的型号是OPA1637,9楼上传的型号是TPA3251。TPA3251是输出功率可达350W的D类 ...

是错了,一不留神。

想把MCU的单端信号过差分运放变差分再进D类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在于差分运放每半边相当于一个运放,信号输入端按电阻看增益为1V/V,另外一端信号接地,如果输出能保 ...

比较这两幅图,可能便于理解。

增益是输出电压(图中VOUT)与输入电压(两个电阻RI的左端)之比。上图两个电阻RI左端之间的电压是两个VIDEF/2相加,即VIDEF,下图两个电阻RI之间电压是VI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定用单电源,问题主要在下限。

你的OPA1637如果用单电源,显然输入已经超出范围。

单电源负端就是地,0V。电源负端加1V,就是1V。你的DAC输出最小为0V,显然低于1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OPA1637如果用单电源,显然输入已经超出范围。 单电源负端就是地,0V。电源负端加1V,就是1V。你 ...

这个看来是问题的关键了,直接抬高DFA的电压,DAC输出经一级缓冲放大同时改变共模电平?这个后面的D类功放差分输入又是限制Vp=5V,好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来是问题的关键了,直接抬高DFA的电压,DAC输出经一级缓冲放大同时改变共模电平?这个后面的D类功 ...

『DAC输出经一级缓冲放大同时改变共模电平?』

就在OPA1637这一级上移动电平,不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来是问题的关键了,直接抬高DFA的电压,DAC输出经一级缓冲放大同时改变共模电平?这个后面的D类功 ...

不知道你的OPA1637什么价格。估计不便宜。

你的TPA3251,是D类功率放大器,最多工作到100kHz。从DAC到TPA3251又没有多高增益。这一级单端转差分再加入电平移动,用普通的双运放即可实现。要好一些,用NE5532这类也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来是问题的关键了,直接抬高DFA的电压,DAC输出经一级缓冲放大同时改变共模电平?这个后面的D类功 ...

就算用OPA1637,使用双电源即可解决问题。增加一组负电源,而且电流相当小,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用OPA1637,使用双电源即可解决问题。增加一组负电源,而且电流相当小,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找了一些单端转差分的资料,明天看看,搞清楚了的话,就用OPA搭,只不过没用过DFA,有点想尝试,价格TI官网上的离岸夹不到2美金,估计国内不超过5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