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

楼主:
脉冲功率和钳位电压、脉冲波形(8/20uS、10/1000uS)、脉冲持续时间有关,为什么这里完全没有考虑这些,就单凭能量尖峰小

网友A:
人家这里可能是介绍TVS的选用原则或者方法什么的

可能这里不需要介绍它的雪崩原理

网友B:
这个其实还得看实际电路的脉冲特性

脉冲电压和脉冲电流是关键

主要是评估在规定的脉冲时间内脉冲功率是否在TVS的规格以内

至于脉冲周期,基本不重要

网友:
针对雷击浪涌或静电放电,由于它们电气信号的特点,如上升时间和电压/电流强度不同,我们往往会采用不同的TVS保护器件来应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家这里可能是介绍TVS的选用原则或者方法什么的 可能这里不需要介绍它的雪崩原理

但是我还是搞不明白IPP的值是怎么来的,只知道和脉冲波形(8/20uS、10/1000uS)、脉冲持续时间有关,能不能举个例子,感觉很多时候全是凭经验来选TV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还得看实际电路的脉冲特性 脉冲电压和脉冲电流是关键 主要是评估在规定的脉冲时间内脉冲功率 ...

其他的我都明白,但是TVS这个IPP的值是怎么出来的,是靠经验选取吗?

网友:
VC~Ipp 是TVS的重要参数,它反映是TVS管的浪涌抑制能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还是搞不明白IPP的值是怎么来的,只知道和脉冲波形(8/20uS、10/1000uS)、脉冲持续时间有关,能不 ...

TVS是数据手册都有这个参数Pppm峰值脉冲功率

峰值脉冲功率为最大钳位电压Vc和此时脉冲峰值电流Ipp的积

Vc越大,Ipp越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VS是数据手册都有这个参数Pppm峰值脉冲功率 峰值脉冲功率为最大钳位电压Vc和此时脉冲峰值电流Ipp的积 ...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如何知道我的电路对应的IPP值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如何知道我的电路对应的IPP值是多少呢

那自己的电路,要知道被保护电路中的最大电流Ippb吧

要被保护电路中的直流电压或工作电压知道

管的最大峰值脉冲功率须大于被保护电路的峰值脉冲功率吧

还有最大箝位电压要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自己的电路,要知道被保护电路中的最大电流Ippb吧 要被保护电路中的直流电压或工作电压知道 管的 ...

某汽车模块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VCC是12V,工作电流3A,最高工作电压Vmax是26V,后级电路可承受的最高瞬态电压为40V,其他的都好说,就是这个ipp如何得知,难道会是3A吗?我看某些人选用的TVS都到几十安了,没搞明白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汽车模块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VCC是12V,工作电流3A,最高工作电压Vmax是26V,后级电路可承受的最高瞬态电 ...

“后级电路可承受的最高瞬态电压为40V”这个参数你一般哪里得到的,,我做电路,往往只找到后级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Vmax,比如你说的Vmax=26V。

网友:
考虑脉冲尖峰频率,不就是考虑脉冲波形吗、

网友:
长知识啦,谢谢楼主,之前在金开盛电子买了几批,感觉他们家的一般般,现货少,交期慢,服务也一般般,想找一个可以长期可以长期合作的品牌,现在有了解扬杰和MDD,目前正在接触中,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如何知道我的电路对应的IPP值是多少呢

这个要看你上电瞬间电路流过最大电荷量再除以你实际反应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