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从左到右断路的情况下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从A点输入电压,电路处于断路的情况下通过连个LED的话,那么B点的电压是多少呢?我有点懵

网友A:
『我有点懵。』

看你用什么仪器测量,不同仪器测量会有不同的结果。

普通万用表测量,必定万用表正表笔(红色)接B点,负表笔(黑色)接地。万用表测量的结果是比3V稍小一点。较差的指针式万用表可能测量出来不到2V,较好的指针式万用表可能测量出来2V多一点。数字式万用表可能测量出来2.8V。

网友A:
须知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或者其它仪器在测量B点电压时,此电路就不是 “断路”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须知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或者其它仪器在测量B点电压时,此电路就不是 “断路” 了。

那实际上,如果处于断路状态,实际上应该就是3V是吧,我用示波器测得差的有点多呀,按理说示波器跟数字万用表的内阻电压档的话,应该在兆欧姆级别吧?那如果我在后面加个MOS管 通过控制G,来使电路形成一个回路的话,在MOS不打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漏电流生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实际上,如果处于断路状态,实际上应该就是3V是吧,我用示波器测得差的有点多呀,按理说示波器跟数字万 ...

『实际上应该就是3V是吧,我用示波器测得差的有点多呀』

示波器测量出来是多少?总要有个数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实际上,如果处于断路状态,实际上应该就是3V是吧,我用示波器测得差的有点多呀,按理说示波器跟数字万 ...

『那如果我在后面加个MOS管 通过控制G,来使电路形成一个回路的话,在MOS不打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漏电流生产吗』

这和MOS管是否打开没有关系。实际上,多数MOS管在Vgs达到3V时已经轻微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实际上,如果处于断路状态,实际上应该就是3V是吧,我用示波器测得差的有点多呀,按理说示波器跟数字万 ...

『那如果我在后面加个MOS管 通过控制G,来使电路形成一个回路的话,在MOS不打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漏电流生产吗』

MOS管输入是个电容,其漏电阻比二极管反向电阻还要大。在接触B点后短时间内,此电容充电,有电流。但随时间消逝,电容接近充满,电流趋于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我在后面加个MOS管 通过控制G,来使电路形成一个回路的话,在MOS不打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漏电 ...

G点电压0的时候   MOS中会有漏电流通过吗吗。。10V上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G点电压0的时候   MOS中会有漏电流通过吗吗。。10V上端

门极电压为零时MOS管显然有漏电流。至于电流多大,这要看MOS管型号。大功率MOS管,在漏极电压为10V时漏电流可达10uA甚至更高。小功率MOS管漏电流比较小。模拟开关中的MOS管,漏电流更小,一般nA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懵。』 看你用什么仪器测量,不同仪器测量会有不同的结果。 普通万用表测量,必定万用表正表 ...

测了一下,数字万用表电压档位的内阻,在11MΩ,然后又测了一下那两个LED的内阻,21M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了一下,数字万用表电压档位的内阻,在11MΩ,然后又测了一下那两个LED的内阻,21MΩ。。。 ...

发光管正向电压-电流关系是强非线性关系,不宜用电阻来衡量。

你若是用指针式万用表高电阻档来测量,就会发现LED的 “电阻” 其实没有那么高,甚至可以让LED微微发光。

网友C:
断路时,AB点电压相同,可你测试就跟你的测试方法和设备有关了,那时就未必能认为是“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断路时,AB点电压相同,可你测试就跟你的测试方法和设备有关了,那时就未必能认为是“断路”。

那我用什么手段测量它的实际电压呢?我现在用万用表测的话,就是小于3V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用什么手段测量它的实际电压呢?我现在用万用表测的话,就是小于3V很多很多

非要测试,需要使用内阻极高的电压表,内阻越高越精确,不妨自己想想为什么。可问题是,你干嘛非要钻这个牛角尖?不信理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