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能实现双稳态

楼主:
这是某宝淘来的单键双稳态电路,照抄出来后,发现只能单稳态,通电Q12就输出了,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A:
电阻R39标注 “1m”,这表示电阻为1毫欧。R33标注 “10M”,这表示电阻为10兆欧。

你实际用的电阻数值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R39标注 “1m”,这表示电阻为1毫欧。R33标注 “10M”,这表示电阻为10兆欧。 ...

1m我用的是1M,我是没注意,写成1m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我用的是1M,我是没注意,写成1m

如果R39为1兆欧,此电路是可以实现未上电时按键按下Q12即导通,上电后按键按下Q12即关断的。

你说:“照抄出来后,发现只能单稳态,通电Q12就输出了”,是仿真的结果,还是实际电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