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ESP8266程序的问题

楼主:
在板子连接uPyCraft_V1.1的情况下,

下载程序并且运行都很正常,

断开连接,复位重启后,程序运行不正常,

每次都需要打开软件重新下载并且运行才正常,

怎么解决,如何单独供电情况下正常运行呢?

代码已经上传了,就是温湿度在0.96oled显示的程序。

网友A:
代码保存为 main.py 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保存为 main.py 了吗?

是的

网友:
不清楚具体情况,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查找问题:

  1. 换其它软件,比如 thonny,upycraft 的bug有点多。
  2. 确认所有相关的库都复制到板子上了。
  3. 有的板子通过DTR控制上电后是运行还是下载固件,可能造成问题。

网友:
你最好打印一下,看程序跑飞到哪里了,这样才好排查问题。

网友B:
ESP8266是哪家的芯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P8266是哪家的芯片呀!

乐鑫的

网友:
建议主程序增加1秒延时,否则循环太快,没有必要,同时容易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