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AD请问哪儿能找到二极管4148三极管8050 9012 等器件的AD元件库和封装库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dcexpert   参与回复

刚学AD请问哪儿能找到二极管4148三极管8050  9012  等器件的AD元件库和封装库,带3D更好。谢谢大家 。

网友:
立创EDA里有

网友A:
你直接到嘉立创商城,查找元器件,然后就有了,或者立创EDA里面都能找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到嘉立创商城,查找元器件,然后就有了,或者立创EDA里面都能找到现成的。

到那网站看了一下,但是没找到下载元件库的地方,可否麻烦您提供个链接地址,非常感谢。

网友:
到那网站看了一下,但是没找到下载元件库的地方,可否麻烦您提供个链接地址,非常感谢。

网友:
   国产立创EDA - 一个用心为中国人定制的电路板开发平台 (lceda.cn)你进这个网站,有入门的教程,实在怕麻烦,上闲鱼,几块钱就可以买到封装库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到那网站看了一下,但是没找到下载元件库的地方,可否麻烦您提供个链接地址,非常感谢。

安装一个lceda,画图的时候选择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那网站看了一下,但是没找到下载元件库的地方,可否麻烦您提供个链接地址,非常感谢。

https://lceda.c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装一个lceda,画图的时候选择元件。

非常感谢。请问   ICEDA  是独立的画图软件 ,还是  ALTIUM DESIGNER 的一个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   ICEDA  是独立的画图软件 ,还是  ALTIUM DESIGNER 的一个插 ...

独立软件

网友:
看器件手册或根据外型判断封装型号,然后在库列表里找,或直接键入封装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