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在操作【update schematics in pcb project.prjpcb】时为什么不让选择 原理图文件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dcexpert   参与回复

如下图所示:AD中在操作【update schematics in pcb project.prjpcb】时为什么不让给PCB1选择 原理图文件sheet1  还是 SHEE2?

 为什么这个地方  有两个原理图文件 sheet1  和  sheet2  它选的是sheet1,  这个地方应该让操作者选择一下  pcb1 要对应 哪个 sheet 文件吧

网友A:
让软件都搞晕了

你的工程下2个原理图2个PCB图,自己能搞清楚谁对应谁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软件都搞晕了 你的工程下2个原理图2个PCB图,自己能搞清楚谁对应谁也行

谢谢。

网友:
可能楼主还不太理解

要建立工程,保存工程

原理图画完后,在新建PCB并保存,然后点击 设计——update pcb document,,,,执行更改,就会自动跳到PCB设计界面,,

当然,是原理图经过编译过包括器件的封装库文件都正确无误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