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常用术语和缩略语

楼主:
注释:文章内容来自www.keysight.com.cn

2G
移动电话使用的第二代数字蜂窝网络,旨在取代采用模拟技术的第 一代无线通信网络 (1G)。它主要用于使用数字标准进行语音通信。
3G
国际电信联盟 (ITU) 制定的国际移动通信-2000 (IMT-2000) 标准所 需要的第三代无线移动通信技术,要求支持至少 200 kbps 的峰值 速率。它是第一种利用 IP 协议的移动宽带技术,除了支持语音电 话之外,还支持文本和图像消息。
4G
3G 之后的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一种移动宽带标准,能够支持包 括电话、视频、数据和网页浏览在内的所有互联网协议 (IP) 网络。4G 的性能目标是为汽车等高速移动应用提供 100 Mbps 数据速率, 为包括行人和固定位置接入在内的低速移动应用提供 1 Gbps 数据 速率。
5G
国际移动通信 2020 年 (IMT-2020) 标准所要求的第五代移动通信 技术,支持所有互联网协议 (IP) 网络。它可以实现更快的数据速率、 更高的连接密度和更低的时延。
AM 失真
由通信系统中的信号幅度变化引起的不良失真。
AM/PM
失真 通信系统中的不良失真,会导致信号质量下降。它通常是放大器的 相位响应与输入信号的功率电平(或幅度 ) 相互作用的结果。
eLTE eNB
演进的 4G eNodeB(或 eNB),能够连接 4G 演进分组核心 (EPC) 和 5G 下一代核心网(NGC 或 NGCN)。
E-UTRAN
新空口——双重连接 (EN-DC) 3GPP 第 15 版中为同时实现 4G LTE 和 5G NR 连接而规定的一个 术语。EN-DC 使用户设备可以同时连接 LTE 基站和 5G 基站。
gNodeB (gNB)
在用户设备和移动网络之间收发通信信号的 5G 无线基站。
LTE-Advanced Pro
也称为 4.5G、4.5G Pro、4.9G、pre-5G,其特征功能在 3GPP 第 13 版 和第 14 版中定义。它是长期演进 (LTE) 标准的进一步演进,速度高 达 1 Gbps。LTE-Advanced Pro 包含了许多新功能和新技术,例如 256 QAM、FD-MIMO、LTE-Unlicensed、LTE IoT 等,使现有网络向 5G 标准演进。
PCS 类型认证审查委员会 (PTCRB)
由北美主要服务提供商建立的认证论坛。
UE 仿真
仿真用户设备 (UE) 的使用特征。
Xn 接口
连接 RAN 节点的逻辑接口。即它将 gNB 连接到 gNB,将 eLTE eNB 连接到 gNB,反之亦然。
半双工 (HD)
用于交换语音或数据的双方通信系统,一次只能有一个节点发送语 音或数据。
被测器件 (DUT)
被测器件 (DUT)、被测设备 (EUT)、被测系统 (SUT) 和被测单元 (UUT) 等术语都是指需要接受测量的器件。
本地振荡器 (LO)
用于改变信号频率的电子元器件 波束采集 发现并连接用户设备 (UE) 的过程。在 5G 中,随着高度定向天线 阵列和波束赋形技术的部署,这个过程发生了很大变化。
波束赋形
使每个天线元件发生相对相位和幅度变化的方法,目的是使发射 波束成形并离散控制其方向。波束赋形需要通信信道反馈来实现 对波束的实时控制。
波束控制
用于聚焦辐射方向图的方向和形状的一组技术。在无线通信中, 波束控制通常利用由多个天线元件组成的阵列,使信号出现相对 相位和幅度偏移,从而改变信号的方向和缩窄发射信号的宽度。
参数集
参见如何基于底层结构创建蜂窝通信波形。5G NR 规范允许使用灵 活的参数集,这意味着 OFDM 帧的子载波间隔和符号时序均可变, 并且可以灵活使用符号时隙。5G NR 允许在同一个载波频率上发送 不同的参数集。
测量不确定度 (MU)
测量准确性的统计表示。
测试容限 (TT)
测量精度的容许误差。
策略控制功能 (PCF)
3GPP 核心网体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提供控制面功能的策略 规则。
长期演进升级版 (LTE-Avanced)
LTE-A 又称为“LTE 第 10 版”,是国际电信联盟 (ITU) 正式指定为第一 种 4G 技术的两个移动通信平台之一(另一个是 LTE-Advanced Pro)。它规定最大上传速度为 500 Mbps,最大下载速度为 1 Gbps,(往返) 时延为 5 ms。
长期演进授权辅助接入 (LTE-LAA)
3GPP 第 13 版 的 一 部 分, 也 是 LTE Advanced Pro 的 一 个 特 性。它使用免许可频谱 (5 GHz) 和许可频谱中的频段进行载波聚合, 可以提高峰值用户数据速率和网络总体容量。
超高可靠性低时延通信 (uRLLC)
5G NR 中定义的三大关键用例之一。uRLLC 侧重于需要防止故障 和实时进行通信的应用。例如远程手术、工业互联网、智能电网、 基础设施保护、智能交通系统和自动驾驶汽车。
车联网 (V2X)
在车辆与道路基础设施之间传送信息,以改善道路安全并提高 交通效率。
传输时间间隔 (TTI)
移动网络中传输一个帧所用的时间。与IP网络一样,基于流量类型、 差异化服务等级等独特要求,5G NR 允许有不同的传输持续时间。
次同步信号 (SSS)
用于同步用户设备和基站的同步信号块中的第二个组成部分。

 大规模 MIMO

MIMO 的扩展,使用更多的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来增加传输增益和 频谱效率。目前对最小规模还没有定义,但通常认为大规模 MIMO 应拥有超过 8 个发射天线和超过 8 个接收天线。
单用户多路输入/多路输出 (SU-MIMO)
多路输入/多路输出 (MIMO) 技术在无线通信中的一种应用,基站 在分配的时间段内仅与一个 UE 通信。
单载波 (SC)
使用单个射频载波发送全部数据的传输方式。
等效各向同性辐射功率 (EIRP)
IEEE标准为测量天线在特定方向上辐射的功率而定义的一个术语。
第 1层
开放系统互连 (OSI) 模型一共有七层 :第 1 层是物理层,管理点对 点或广播连接中的数据传输,重点关注电、光或射频传输特性。
第 2/3 层
开放系统互连 (OSI) 模型一共有七层:第 2 层是数据链路层,第 3 层 是网络层。它们共同负责在主机之间建立连接,构建信息并将信息路 由到正确的目的地。每层都服务于其上一层,同时也享受其下一层 提供的服务。
第 4-7 层
开放系统互连 (OSI) 模型一共有七层 :第 4-7 层实现相对远程系统 之间的数据交换。第 4 层是传输层,第 5 层是会话层,第 6 层是 表示层,第 7 层是应用层。每层都服务于其上一层,同时也享受其 下一层提供的服务。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GPP)
移动通信行业的一个协作项目,主要目的是组织开发和管理移动通 信标准。在 5G 方面,3GPP 负责管理不断演进的 5G 标准。
电压驻波比 (VSWR)
一次传输中最大电压与最小电压之比。
独立组网新空口
一种 5G 网络部署配置,其中 gNB 不需要任何 4G 协助即可连接 到核心网;5G UE 连接到 5G 下一代核心网(NGC 或 NGCN)。
多接入边缘计算 (MEC)
一种网络体系结构,其中越靠近移动网络的边缘,数据处理能 力越强(尤其是对时延敏感型应用更是如此)。它是集中式 RAN (C-RAN) 的竞争体系结构。
多路输入/多路输出 (MIMO)
一种同时在发送端和接收端使用多个天线的天线分集技术,利用 多径传播的优势提高无线通信的质量和可靠性。
多用户多路输入/多路输出 (MU-MIMO)
多路输入/多路输出 (MIMO) 技术的一种应用,其中基站同时与两个 或更多个用户设备进行通信。
多载波 (MC)
将数据分为多个部分并通过单独的载波信号进行传输的过程。这种 方法可以降低多径衰落、脉冲噪声干扰以及码间干扰等因素对信 号完整性的影响。
发射 (Tx)
在无线通信中,通过无线方式从一个器件向另一个器件或一组器 件发送数据的行为。发射分集 这种技术通过从两个或多个独立源发送相同信息来减少信号衰落。
非独立组网 NR (NSA NR)
一种 5G 网络部署,它使用现有的 4G LTE 无线和演进分组核心网 控制面,但也允许运营商使用 5G UE 和 5G 数据 ( 或用户)面启动 早期试验。
非视距通信 (NLOS)
被障碍物遮挡的射频信号路径。非视距通信的障碍物通常包括建 筑物、树木、丘陵和山脉等。
分组数据网络网关 (PGW)
4G LTE 演进分组核心中的设备,它将 LTE 网络连接到其他分组数 据网络。峰均功率比 (PAPR) 信号的峰值功率与平均功率之比。
蜂窝塔
安装电子通信设备的物理位置,包括网络中支持蜂窝通信的天线。
服务质量 (QoS)
这种方法衡量网络实现特定性能阈值(时延、误码率和正常运行 时间)的能力。
公共相位误差 (CPE)
测量正交频分复用 (OFDM) 中的噪声的一个指标。CPE 描述的是 横跨整个 OFDM 符号的相位噪声序列的平均值。
固定无线接入 (FWA)
两个固定位置之间的一种无线宽带数据通信,通过无线接入点和 设备实现连接。
关键绩效指标 (KPI)
为量化评测手机和其他用户设备在网络上的性能表现而规定的一系 列指标。
归属用户服务器 (HSS)
存储用户信息的公共数据库,其中保存有身份验证信息和许可 (例如身份验证、授权和计费 (AAA) 服务器)。
国际电信联盟 (ITU)
联合国设立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全球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TU(前称 国际电报联盟)成立于 1865 年,是历史最悠久、会员遍布全球的 一个国际组织。ITU 针对 5G 网络、设备和业务的要求规定了一个 标准,即 IMT-2020。
国际移动设备身份 (IMEI)
一种唯一表明 3GPP 移动设备身份的编号。电信网络根据 IMEI 识别丢失或被盗的有效设备。
国际移动通信-2020 (IMT-2020)
国际电信联盟 (ITU) 的无线通信部门于 2015 年开发的一个标准, 其中规定了对 5G 网络、设备和业务的要求。ITU 是负责信息和通 信技术的联合国机构。
国际移动用户身份 (IMSI)
一种特殊的号码,用于识别用户设备中的用户识别模块 (SIM) 卡。
海量机器类通信 (mMTC)
IMT-2020 愿景中定义的三个主要 5G 用例之一,支持有数十亿设备 和传感器连网的 5G IoT 用例。该用例的特点是带宽窄、数据猝发 不频繁、需要长期的电池寿命。
毫米波 (mmWave)
30 GHz 到 300 GHz 之间的频段,波长为毫米级。毫米波在微波与 红外频谱之间,用于高速无线通信。
核心网
通过无线接入网络 (RAN) 向移动用户提供业务的网络部分。它也 是通往公共交换电话网或公共云等其他网络的网关。
回程
负责在基带单元 (BBU) 和核心网之间传输通信数据的网络部分。它将较小的边缘网络与核心网连接起来。回程在早期蜂窝网络时 代通常是专有的,但在 5G 时代正转向以太网。
会话管理功能 (SMF)
5G 业务体系结构 (SBA) 的一个基本单元,负责建立和管理会话。它还可以选择和控制用户面功能,以及处理寻呼。
基带单元 (BBU)
基站的一个组件。它是具有无线通信和无线控制处理功能的设备。基带单元将数据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发送到射频拉远头 (RRH), 再由 RRH 转换成模拟信号。在 C-RAN 体系结构中,基带单元与射 频头通常安装在不同地点。
基于业务的体系结构 (SBA)
3GPP 针对 5G 核心网制定的标准中的体系结构类型。3GPP 定义 了一个 SBA,将控制面功能与用户面功能(通过点对点链路连接) 之间基于业务的接口包含在内。
基站网络仿真器
用于在测试环境中仿真协议和网络流量的工具。它与用户设备 (UE) 仿真和信道仿真配合使用,可以组成端到端系统,用于大规模测 试和测量 5G 网络性能。
集中式 RAN (C-RAN)
一种无线接入网 (RAN) 体系结构,它将基带功能与天线和远程射 频头 (RRH) 分开,并将基带功能 集中到中央基带单元 (BBU) 中。它是除多接入边缘计算 (MEC) 之外的另一种体系结构。
加窗正交频分复用 (W-OFDM)
一种正交频分复用 (OFDM) 技术,其中每个符号都在时域中加窗并 重叠,因此减少了频谱旁瓣。

间接远场

(IFF) 3GPP 批准的一种测试方法,可以解决 5G 蜂窝通信中的路径损耗 和远场距离过大的问题。
接入和移动性管理功能 (AMF)
3GPP 核心网体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于管理用户设备注册、 身份验证、标识和移动性。AMF 还会终止非接入层信令。
接收 (Rx)
在无线通信中,将传送过来的信号转换成可感知信息的过程。
紧缩天线测试场 (CATR)
用于在频率难以达到远场间距的情况下测试天线的设备。CATR 使 用 3GPP 认可的间接远场 (IFF) 方法来进行测试,克服了 5G 蜂窝 通信中的路径损耗和远场距离过大等问题。
近场至远场转换 (NFTF)
一种空中接口 (OTA) 毫米波测试方法,对附近区域电场的相位和幅 度进行采样,并使用数学方法来预测远场方向图。这种方法比较 紧凑,成本也较低,不过也容易受到发射机的干扰,可能影响测量 精度。
空中接口 (OTA)
与有线连接不同,它通过空中接口测试射频性能、解调或 RMM (无线资源管理);通常在电波暗室中执行测试。

控制面

这个网络部分能够传输信息来组建和控制网络。它可以控制网络 接口间的用户信息包传输。
控制面与用户面分离 (CUPS)
5G 网络的一个基本概念,支持运营商根据需要独立缩放移动网络 的控制面和用户面。

宽带码分多址 (WCDMA)

为无线通信系统提供高速数据和语音通信业务而制定的 3G 标准。
扩展范围传输分析 (ERTA)
一种用于测量射频系统中的标量传输增益或损耗的技术。
离散傅里叶变换扩频正交频分复用 (DFT-s-OFDM)
在 5G NR 上行链 路中使 用的一种可选调制格式。DFT-s-OFDM 采用离散傅里叶变换的数学概念,以频分复用方式对多个信道上 的数字数据进行编码,从而增加带宽并缩短响应时间。
邻道功率 (ACP)
与指定信道相邻的频率信道中的功率。
邻道功率比 (ACPR)
指定频率信道带宽中包含的功率与总载波功率之比。
邻道泄漏比 (ACLR)
通过根升余弦滤波器后,指定信道上的发射功率与相邻信道上的 接收功率之比。

滤波器组多载波 (FBMC)

一种多 载 波调 制 格式, 无需 同 步 移动用户节点信号即可 部 署。它可以更好地利用可用信道容量,在给定的频谱带宽内达到更高的 数据速率和频谱效率。在处理多路输入/多路输出 (MIMO) 信道时, FBMC 的效果不如正交频分复用 (OFDM)。
码间干扰 (ISI)
一个或多个符号干扰其他符号时所引起的信号失真。
多径传播
或非线性频率响应会导致信道中的幅度和相位色散,从而产生码间 干扰。
脉冲成形正交频分复用 (P-OFDM)
一种使用脉冲成形多载波波形的正交频分复用方案,具有较高的 波形稳定性,同时带外发射和干扰也比较低。
皮蜂窝
一种小型蜂窝基站,可替代中继器或分布式天线系统,有助于改善 移动电话在室内的接收信号强度。
偏移正交幅度调制 (OQAM)
一组数字调制方案,通过调制载波幅度来传送两个数字比特流。这些载波频率相同,但相位相差 90°,支持在接收机处进行简单的 解调。
频分双工 (FDD)
发射机和接收机使用两个不同的无线电频率进行工作,建立一个全 双工的通信链路。
频率范围
1 (FR1) 5G NR 规定的两个频率范围之一。FR1 指 6 GHz 以下频段,包括之 前标准中使用的频段。FR1 还包括 410 MHz 至 7125 MHz 之间可能 使用的新频谱。频率范围 2 (FR2) 5G NR 规定的两个频率范围之二。FR2 包括 24.25 GHz 到 52.6 GHz 之间的毫米波 (mmWave) 频率。与 FR1 中的频段相比,FR2 中的频 段范围比较小,而可用带宽较大。
频谱发射模板 (SEM)
信道外发射功率与信道内功率的相对测量。SEM 测量将计算对其他 信道或系统造成干扰的多余发射的大小。
前传
指 C-RAN 中连接蜂窝塔上的无线设备与集中化无线控制器(无线 设备控制)的链路。前传数据通常经由光纤使用 CPRI(通用公共 无 线 接口)标准 进 行 传输。每个制造商都 有专有的 CPRI 覆 盖, 只允许在链路两端使用该供应商的设备。
全尺寸 MIMO (FD-MIMO)
MIMO 技术通过 LTE-Advanced Pro(第 13 版)添加到 3GPP 规范中。FD-MIMO 将 MIMO 概念扩展到三维 :方位角(水平)、控制(距离) 和仰角(垂直)。
全球认证论坛 (GCF)
一个独立组织,为使用 3GPP 标准的手机和无线设备提供认证。

任意波形发生器 (AWG)

用于生成信号的一种电子设备。用户可以将它生成的信号注入到被 测器件 (DUT) 中,对被测器件的性能进行表征。

软件定义网络 (SDN)

一种使用开放协议远程配置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的方法。
上行链路 (UL)
从用户设备 (UE) 到基站的传输路径。在 5G 中,上行链路使用 CPOFDM 或 DFT-s-OFDM 波形。
上行链路分类器 (UPCL)
用户面功能 (UPF) 支持的网络功能,该功能基于对用户设备流量所 应用的滤波器将流量转移到本地数据网络。
身份验证服务器功能 (AUSF)
5G 核心网的主要组成部分,用于支持安全流程的实施。AUSF 会对 用户设备进行身份验证并存储身份验证密钥。

时分双工 (TDD)

这种双工通信方式在同一个频带中使用不同时隙将上行链路与 下行链路分开。
时隙格式指示器 (SFI)
指示如何在给定时隙内使用每个正交频分复用 (OFDM) 符号。SFI 指示时隙中给定的 OFDM 符号是用于上行链路还是下行链路,以及 是否灵活。
矢量电压表 (VVM)
这种电子设备能够测量两个同频率输入信号的相位和电压。
矢量信号发生器 (VSG)
这种电子设备能够产生数字调制信号,用于测试和测量数字元器件 和接收机。
视距通信 (LoS)
指系统中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处于彼此视距之内,无障碍地相互 通信。例如,AM/FM 无线电广播、卫星传输和警用雷达都属于视 距通信。
收发信机 (TRX)
既可以发送信号也可以接收信号的器件。
数据面
这个网络部分负责传输用户数据包。图形和图解中经常使用它来 直观地显示用户流量。它又称为用户面、转发面或载波面。随机接入信道 (RACH) 无线设备之间共享的一个信道,用于接入移动网络以建立呼叫和传 输数据脉冲(如文本消息)。
体验质量 (QoE)
这种方法使用各种成功要素(包括易用性、可靠性、安全性和成本) 来衡量客户对网络的总体满意度。
天线互易
关于天线的一种理论,它指出在给定介质中,天线的发射特性与接 收特性相同。
天线阵列工具 (AAT)
将天线参数和辐射方向图嵌入到测试场景中的一种软件工具。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
基于分组的无线通信标准,通过蜂窝连接将数据传送给移动设备。
通用公共无线接口 (CPRI)
一种接口规范标准,它定义了第 1 层和第 2 层接口。蜂窝塔上的无 线设备(如射频头)通过这些接口连接到位于塔基或控制中心内的 其他无线设备控制基础设施。
通用滤波正交频分复用 (UF-OFDM)
一种正交频分复用 (OFDM) 调制形式,通过对频段进行滤波来改善 带外 (OOB) 特性。
同步信号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SS-RSRP)
承载同步信号的资源单元的平均功率。
同步信号参考信号接收质量 (SS-RSRQ)
衡量同步信号接收质量的指标。
同步信号的信号与干扰和噪声比 (SS-SINR)
同步信号的功率除以干扰信号功率与背景噪声功率之和。
统一数据管理 (UDM)
5G 核心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存储用户数据和配置文件。
网络厂商互操作性测试 (NV IOT)
在将软件发布到运营商网络之前,先在网络硬件和软件厂商之间进 行测试,以验证在其网元之间能否正常连接。
网络存储功能 (NRF)
3GPP 体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可在各个网络功能之间提供服务 发现。
网络开放功能 (NEF)
3GPP 核心网体系结构的一种功能,为开放功能和事件提供了一种 安全的方法。NEF将接收到的信息存储为结构化数据,并向其他网 络功能开放这些信息。
网络切片选择功能 (NSSF)
3GPP 体系结构的一种功能,可选择服务于用户设备的一组网络切 片实例,并确定要使用的接入和移动性管理功能。
网络设备制造商 (NEM)
为服务提供商生产网络设备的公司。服务提供商会使用这些设备 来管理网络。
唯一字正交频分复用 (UW-OFDM)
一种正交频分复用 (OFDM) 技术,使用任意确定性序列作为保护 间隔,而不是像循环前缀 OFDM (CP-OFDM) 那样使用随机循环 前缀。UW-OFDM 的优点与 CP 相同,包括防止 OFDM 信号受到码 间干扰 (ISI)。由于 CP-OFDM 使用已知序列,因此对同步和信道 评测有好处。
无线接入技术 (RAT)
适用于无线通信网络的基础物理连接方法。现代手机可以在一个 设备中支持多种无线接入技术 (RAT),例如蓝牙、Wi-Fi、NFC(近场 通信)以及 3G、4G 或 LTE 和 5G。
无线接入网 (RAN)
电信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无线连接将用户设备连接到移动 网络的其他部分。将用户设备连接到核心网。
无线资源管理 (RRM)
管理无线资源和传输特性,例如调制方案、发射功率、波束赋形、 用户分配、数据速率、切换标准和错误编码方案。
误差矢量幅度 (EVM)
误差矢量幅度是一种测量值,用于量化分析数字无线信号的质量。测量结果表示实际信号偏离其理想值的距离。
下行链路 (DL)
从基站到用户设备 (UE) 的传输路径。在 5G 通信中,下行链路采 用正交频分复用 (OFDM) 方式传输波形。
相控阵天线
相控阵天线可以产生窄波束,并将其动态指向预期方向,无需使 用 5G 基站和用户设备上的毫米波天线。相控阵天线由一组较小的 天线单元组成,比如单个贴片或偶极。通过改变输入到各个单元 的信号的相对相位和幅度,天线阵列可以在选定方向上形成和控 制一个波束。
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
通过发送这种信号作为下行链路功率的参考点,可以估算基站与 用户设备之间的信道功率。
协调多点 (CoMP)
多个基站可以使用这种技术协调下行链路传输(从基站 (BS) 到用户 设备 (UE))和上行链路传输(从用户设备到基站),从而提高整体可 靠性和性能。
谐波
某个信号的频率是另一个参考信号的整数倍。相应的谐波信号可以 称为 2f 或 3f 等,其中 f 是参考信号的频率。

新空口 (NR)

“5G NR”的简写。5G NR 是基于 OFDM 的新空中接口标准,支持 5G 设备、业务、部署和频谱。新空口 (NR) 描述 5G 的方式与 LTE 描述 4G 一样。3GPP 列出了 5G NR 的三个重点领域:增强型移动 宽带 (eMBB)、海量机器类通信 (mMTC) 和超高可靠性低时延通信 (URLLC)。
新一代核心/新一代核心网 (NGC/NGCN)
5G 下一 代 核心 网。NGC 或 NGCN 是通过无线接入网 (RAN) 为 移动用户提供业务的网络部分 它也是通往其他网络的网关,例如 公共交换电话网或公共云。
信道仿真器 (CE)
可以对无线设备和基站进行实时性能测试的电子设备。信道仿真器 能够仿真现实世界中射频信道条件的减损,从而验证基站、芯片 和设备的性能。
信道脉冲响应 (CIR)
测试期间接收的信号与发射的信号之间的相关性。

信道状态信息 (CSI)

指通信链路的已知特性。5G NR 为 CSI 采集规定了新的波束管理 框架,以减少测量和报告之间的耦合,从而动态控制不同的波束。
信号与干扰和噪声比 (SNIR)
信号功率除以干扰信号功率与背景噪声功率之和。SINR 描述了信道 容量的理论上限。
信噪比 (SNR)
信号强度与干扰之比,通常用分贝 (dB) 表示。
虚拟 EPC(vEPC)
LTE 系统中的核心网,它是由支持 SDN 的白盒交换机和虚拟网络 功能所构建,而不使用专用硬件。
循环前缀正交频分复用 (CP-OFDM)
一种正交频分复用 (OFDM) 技术,使用循环前缀 (CP) 取代零保护, 避免正交频分复用信号遭受码间干扰 (ISI)。
演进的 UMTS 陆地无线接入网络 (E-UTRAN)
3GPP 联 盟
指定的一种 新 无 线 接口,于 2008 年在 LTE 中引入。它的设计目的是支持不断增长的数据传输速率,同时减少无线操 作的时延。
演进分组核心 (EPC) EPC
是 4G LTE 系统的核心网,采用扁平体系结构,可以高效处理 语音和数据业务。它要求多个网络节点共同参与流量处理。EPC 是 5G 固定无线接入 (FWA) 初始实施的基础。演进分组系统 (EPS) 由基站和演进分组核心 (EPC) 组成的演进端到端体系结构,支持 4G 移动通信。
演进节点 B (eNodeB/eNB)
基站能够与 4G LTE 网络或非独立组网 (NSA) 模式的 5G 网络连接, 并与网络中的移动手机进行无线通信。
移动行业处理器接口 (MIPI)
汇集超过 45 种标准移动行业规范,旨在加速移动产品和移动相关 产品的开发,为手持式移动设备提供最常用的元器件。
移动设备国家代码 (MCC)
配合移动设备网络代码 (MNC) 一起使用的唯一标识符,用于识别 移动网络运营商。
移动设备网络代码 (MNC)
配合移动设备国家代码 (MCC) 一起使用的唯一标识符,用于识别 移动网络运营商。

用户面功能 (UPF)

5G 网络的一种功能,相当于 4G LTE 网络中的分组网关。
用户面
功能包括多种功能特性,支持数据包路由和转发、与其他数据网络 的互连,以及策略实施。它也称为数据面。
用户设备 (UE)
用户的移动设备,例如手机、平板电脑或调制解调器。
远程射频头 (RRH)
基站中的一 个元器件,负责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以进行 传输。远程射频头通常安装在蜂窝塔上靠近天线的位置,以便最 大限度地减少信号损耗。
载波间干扰 (ICI)
正交频分复用 (OFDM) 序列中的信道变化,载波频偏、信道时间变化 和采样频偏都有可能引起这种变化。ICI 会影响 OFDM 传输的性能。
载波聚合 LTE-Advanced
提供的一项主要功能,它使移动网络运营商能够 将频段碎片中的多个载波组合起来,提高峰值用户数据速率和网 络的总体容量。
增强型移动宽带 (eMBB)
IMT-2020 愿景中定义的三个主要用例之一。增强型移动宽带是指 与传统移动宽带 (MBB) 相比,能够达到更高的 5G 峰值和平均数 据速率、容量和更大的覆盖范围。eMBB 规定,5G 设计能够在下 行链路中达到 20 Gbps 的数据速率,在上行链路中达到 10 Gbps 的数据速率。
占用带宽 (OBW)
在发射频谱总集成功率中包含 99% 功率的带宽,以分配的信道 频率为中心。
正交幅度调制 (QAM)
一种包含数字和模拟组件的调制方案。QAM 通过将两个幅度调制 波形合并到单个载波上,可以将有效带宽加倍。
正交频分复用 (OFDM)
一种频分复用方案,它在多个频率信道上编码数字数据,以便 增加带宽并减少响应时间。OFDM 技术支持密集分组的子载波, 不需要保护带和过滤器,因此可以提高频谱效率和简化电子设计。OFDM 特别适合在受窄带干扰的恶劣信道条件下使用。
直接远场 (DFF)
5G 中使用的空中接口 (OTA) 测试方法,被 测器 件 (DUT) 安装在 按方位角和仰角旋转的定位器上。通过这一方式,可以对整个 3D 球面上任意角度的被测器件进行测量。DFF 方法可以执行非常全面 的测试,测量多个信号,但是在测量毫米波器件时需要更大的测 试暗室。
直通率 (FPY)
这个指标是指成品数量与总生产数量之比。对于器件制造商而言, FPY 是一个关键指标,而且随着 5G 设计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指 标将会降低。
中频带宽 (IFBW)
载波在发射或接收过程中会转移到某个频率上,这个频率的带宽即 为中频带宽。
主同步信号 (PSS)
用于同步用户设备和基站的同步信号块中的第二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