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25测评】GPIO口的使用及OLED屏显示驱动

楼主:
在AT-START-F425的开发板上,有3个LED和1个用户键,其原理图见图1所示。

图1 LED与KEY电路

通过例程led_toggle,可以作为GPIO的输出功能,那该如何使用GPIO口的输入功能来实现KEY控制LED呢?

其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at32_button_init();
  while(1)
  {
       if(at32_button_state())
              at32_led_off(LED2);
       else
              at32_led_on(LED2);
       delay_ms(200);
  }
}

也就是说,使用函数at32_button_init()就能将按键所连接的引脚设为输入功能,而使用函数at32_button_state()就能读取按键的状态,从而就可控制LED的亮灭。

所用的函数at32_button_init()和t at32_button_state(),其内容如下:

void at32_button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USER_BUTTON_CRM_CL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USER_BUTTON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USER_BUTTON_PORT, &gpio_init_struct);
}

uint8_t at32_button_state(void)
{
     return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USER_BUTTON_PORT, USER_BUTTON_PIN);
}

这样就实现了以KEY控制LED的目的,并掌握了GPIO口的输入输出功能及使用。

在此基础上,若以GPIO来模拟I2C驱动OLED屏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实现要做的就是确定OLED屏所要连接的引脚,为了使用的方便就选取Arduino接口的PA5和PA6,

其中PA5接SCL,PA6接SDA。

图2  Arduino接口

接下来是设置输出高低电平的定义,其内容如下: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A->clr = GPIO_PINS_5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A->scr = GPIO_PINS_5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A->clr = GPIO_PINS_6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A->scr = GPIO_PINS_6

随后是对相关引脚的功能设置,其函数内容如下:

void app_oled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5|GPIO_PINS_6;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OLED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Write_IIC_Command(0xAE);
Write_IIC_Command(0x20);
Write_IIC_Command(0x10);
Write_IIC_Command(0xb0);
Write_IIC_Command(0xc8);
Write_IIC_Command(0x00);
Write_IIC_Command(0x10);
Write_IIC_Command(0x40);
Write_IIC_Command(0x81);
Write_IIC_Command(0xdf);
Write_IIC_Command(0xa1);
Write_IIC_Command(0xa6);
Write_IIC_Command(0xa8);
Write_IIC_Command(0x3F);
Write_IIC_Command(0xa4);
Write_IIC_Command(0xd3);
Write_IIC_Command(0x00);
Write_IIC_Command(0xd5);
Write_IIC_Command(0xf0);
Write_IIC_Command(0xd9);
Write_IIC_Command(0x22);
Write_IIC_Command(0xda);
Write_IIC_Command(0x12);
Write_IIC_Command(0xdb);
Write_IIC_Command(0x20);
Write_IIC_Command(0x8d);
Write_IIC_Command(0x14);
Write_IIC_Command(0xaf);
}

实现图3所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app_oled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T32F425",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TEST",16);
OLED_ShowString(8,4,"jinglixixi",16);
while(1)
{
at32_led_toggle(LED2);
delay_ms(200);
at32_led_toggle(LED3);
delay_ms(200);
at32_led_toggle(LED4);
delay_ms(200);
}
}

图3显示效果

为便于大家使用,其工程文件为:

网友A:
感谢分享,非常给力,兄弟进度很快,学习你的经验,期待后续更精彩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非常给力,兄弟进度很快,学习你的经验,期待后续更精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