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 O-RAN 一体式小基站硬件白盒化的参考架构

楼主:
O-RAN的硬件白盒化需要经历5个阶段,本文章重点落在第三个阶段。

第1个阶段:基于通用的计算机硬件

第2个阶段:基于通用硬件的通用接口的专用子卡

第3个阶段:专用硬件开放和标准化内部的硬件架构(当前阶段)

第4个阶段:专用硬件, 通用的子部件

第5个阶段:专用硬件成为通用硬件

本文将展现O-RAN推荐的5G一体式室内小基站白盒化硬件的参考架构。

一、5G基本逻辑架构

1. 5G O-RAN逻辑网元

2. 5G O-RAN的逻辑网元对RAN协议的切分

二、白盒化基站的总体架构分类

一般来说,基站硬件架构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O-RAN根据DU与RU物理部署的关系来进行划分的,将基站架构分为集成/一体式架构和分离/分体和架构两大类。

DU和RU分布在不同的物理硬件中,称为分体式。

DU和RU在同一个专用的物理硬件中,称为一体式。

CU、DU和RU在同一个专用的物理硬件中,称为All in one。

本文重点关注一体式的白盒架构。

三、集成/一体式架构

1. RAN系统逻辑架构图

目前O-CU通常可以直接运行在通用的软硬件云平台之上。

O-DU(分布式单元)和O-RU(无线单元)在一个物理实体中, 称为GNB-DU。

GNB-DU与O-CU通过标准的F1接口进行通信。

2. RAN系统物理部署图:

在实际物理部署中,一个O-CU通常需要连接多个GNB-DU。

这就需要在O-CU与 GNB-DU中间构建一个二层交换机或三层的路由器。

在此部署中,交换机和路由器只进行数据的传输,不影响F1接口的数据格式。

3. O-CU的白盒化

O-CU的白盒化,相对比较简单,可以用任何基于通用处理器(GPP)的平台实现。

(1)O-CU主要功能模块:

数字处理单元:处理RAN PDPC层、RRC层协议。
加速卡:提了提升CU的计算性能,该平台需要具有个可选数据处理或加密的加速器块。加速开采用PCIe接口,便于作为子卡,插入到通用的服务器上。
(2)主要的对外接口:

O-CU的对外接口是通用的以太网接口,速率1G/10G/50G/100G

F1以太网接口:用于连接DU+RU.
Backhaul以太网接口:用于连接5G核心网。
4. 交换机和路由器的白盒化

在这里的部署中,该设备已经是市面上通用的交换机和路由器。

5. DU+RU一体化硬件的白盒化

(1)DU+RU 白盒化硬件架构和外部接口

RF处理单元:RU的高频无线电磁波模拟信号处理,并进行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的转换。

数字处理单元:RU的数字信号处理、DU的数字信号处理,包括PHY层、MAC层+LLC层。

时钟单元:提供O-DU+O-RU的同步时钟,包括频率、相位同步、帧同步,同步时钟源如GPS或1588。

以太网模块:提供对外的以太网接口,用于与O-CU通信。

(2) DU+RU的白盒化硬件架构的内部功能与内部接口

虽然是一体化的,虽然DU-RU都在同一个专用硬件上实现,但内部硬件模块的功能划分还是标准的,模块之间的内部接口也可能将是标准的、开放的。

当然,各个功能模块本身的内部的实现方法,各个厂家就各显神通了,O-RAN不做规定。

RU RF处理单元:

ANT: 天线,用于把模拟的电磁波发送到空气中。
PA:主要功能是功率放大,一般用在发射机的最后一级,把无线高频模拟载波信号的功率放大,功率越大,发送的距离越远。
LNA: 低噪声放大器,主要用于接收电路设计中。因为接收电路中的信噪比通常是很低的,往往信号远小于噪声,通过放大器的时候,信号和噪声一起被放大的话非常不利于后续处理,这就要求放大器能够抑制噪声。
Transceiver ADC/DAC: 数模转换器,用于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RU 数字处理单元

CFR: 是用来降低峰均功率比。
DPD: 是为了解决峰均功率比过大所导致的非线性的。
在4G/5G系统中,是通过许多相互正交的载波来传输信号,每个载波之间由于相互正交,从频率角度来看,载波之间是相互重叠的,从而提高频谱利用率。但是多个载波所带来的问题是,这种通信方式相对于其它通信方式就是具有较高的峰均功率比(PAR:Peak to Average Rate)。

以马路上的人数 ,来诠释这个专业的词汇。

马路上的人数,在上班高峰期人数与一整天的平均人数是不相同的。如果完全按照上班高峰期设计,对马路的带宽要求就比较高,需要把马路修得足够的宽,那成本就比较高。如果按照平均人数设计马路,上班高峰肯定就会出问题。

CFR和DPD就是在这两者中取得某种平衡的技术。

DU 数字处理单元:

PHY: 物理层协议。
MAC: 媒介访问控制层协议。
RLC: 无线链路控制层协议。
结束语

O-RAN的硬件白盒化,没有神秘的,不过是现有基站的硬件设计的总结和抽象而已,找出功能上的共性、然后加以标准化并开放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