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
如图是一个低端电流检测电路,主要检测1mA到1A的电流变化,目前测试几种385表现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358可以精确放大出1mA的电流,有的385连10mA的电流都检测不出来(没有电流时C48电压1.5mV,负载电流为10mA时,C48电压2mV,负载电流为11mA时,C48电压27mV)请问是运放的哪个参数影响了该现象(失调电压?),此电路使用385是否合理或者说电路是否合理,还能不能再优化?

网友A:
『请问是运放的哪个参数影响了该现象(失调电压?)』

就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在捣乱。

LM358是很 “粗糙” 的运放,失调电压比较大,失调电压随温度的变化也较大。

网友A:
『此电路使用385是否合理或者说电路是否合理』

不合理。输入电压满度仅50mV,而LM358失调电压可达5mV甚至更大。

应该选用失调电压小且失调电压随温度变化小的精密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运放的哪个参数影响了该现象(失调电压?)』 就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在捣乱。 LM358是很 &ldquo ...

请问版主,测量运放的失调电压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使用385是否合理或者说电路是否合理』 不合理。输入电压满度仅50mV,而LM358失调电压可达5mV甚 ...

考虑成本的前提下,有推荐的运放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测量运放的失调电压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测量运放的失调电压稍微有些麻烦,但在普通实验室里就能测量。

但你测量失调电压干什么?测出某片运放失调电压为零,温度稍变化,这片运放的失调电压就变成不为零了。20摄氏度时为零,25摄氏度就可能达到1mV,相当于你的电路2%的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测量运放的失调电压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测量运放的失调电压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还是以从手册所载参数为准,选择运放型号,这样省力省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成本的前提下,有推荐的运放不?

以前对信号幅度为数十mV的放大器,往往选用OP07这个型号,比较便宜,精度够用。

但该运放不能使用单电源,必须使用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成本的前提下,有推荐的运放不?

其实,增加一个负电源(电流不超过数mA)并不费事,用一片ICL7660加两个电容即可获得一个负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成本的前提下,有推荐的运放不?

如果一定要使用单电源的精密运放,请到TI等大公司官方网站上搜索。我对此不大熟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运放的失调电压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还是以从手册所载参数为准,选择运放型号,这样省力省时。

358包括OP07等一些运放在国内盛行,质量参差不齐,规格书却基本一致,这才是头疼的地方,还有很多运放假货横行,行业悲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8包括OP07等一些运放在国内盛行,质量参差不齐,规格书却基本一致,这才是头疼的地方,还有很多运放假 ...

『358包括OP07等一些运放在国内盛行,质量参差不齐,规格书却基本一致,这才是头疼的地方,还有很多运放假货横行,行业悲哀啊』

这可没有办法。

不是行业悲哀,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运放的哪个参数影响了该现象(失调电压?)』 就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在捣乱。 LM358是很 &ldquo ...

c48电压怎么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48电压怎么产生的

『C48电压怎么产生的』

当然是运放U19A的输出所导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48电压怎么产生的』 当然是运放U19A的输出所导致。

稳定后c48这条支路还有电流吗,是很小可以看成没电流,还是断路才没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稳定后c48这条支路还有电流吗,是很小可以看成没电流,还是断路才没电流

『稳定后c48这条支路还有电流吗』

C48充电过程完毕后,其中没有电流(电容的漏电流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定后c48这条支路还有电流吗,是很小可以看成没电流,还是断路才没电流

从电容器定义出发,电容器中的电流与电容器两端电压变化成比例。电压若是没有变化,电容器中电流就是零。

相对应地,电感器两端电压与电感器中电流变化成比例。电流若是没有变化,电感器两端电压就是零。

这是电工学中电容和电感最基础的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稳定后c48这条支路还有电流吗』 C48充电过程完毕后,其中没有电流(电容的漏电流除外)。

电容充电的理想情形是充完电两端电压为0?如果是,是什么导致两端有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充电的理想情形是充完电两端电压为0?如果是,是什么导致两端有压降。

电容充电,两端电压可以是任意值,不一定为零。

电容两端具有电压,是因为构成电容的两个导体带电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充电的理想情形是充完电两端电压为0?如果是,是什么导致两端有压降。

提出这样的问题,你需要复习复习高中物理课程,把电压的定义弄清楚。

网友C(2022-03-31):
濠电姷鏁搁崑娑⑺囬銏犵鐎光偓閸曨偉鍩為梺璺ㄥ櫐閹凤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