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 锂电池 的 电源模块 设计中,为什么说 锂电池的每1V电压都是很宝贵 的??

楼主:
在设计锂电池的电源模块的反接电路时,常常不使用二极管方案,是因为二极管导通会造成0.7V压降,而往往采用NMOS方案。

为什么说锂电池的 每1V电压都是很宝贵 的???换句话说,如果 采用二极管方案 会有是什么 损失 ???

网友:
0.7V压降,就是每安培0.7W的功率损失,或者说每秒损失0.7J能量。这个能量是由电池供应的。换言之,电池所储存的能量没有被负载消耗,而有一部分消耗在二极管上。这显然降低了效率。

网友:
mos管的内阻一般都是毫欧级,压降很小mV级,压降小内耗就小

二极管方案好处是简单价低

网友:
P=UI,二极管的结压降基本恒定,于是有个约0.7I的功耗被白白浪费,1A下就是0.7W,这就是二极管方案面临的最大问题。现在很多MOS管的导通内阻甚至不到0.1欧姆,同样1A电流下的功耗只有不到0.1W。

网友:
大家分析没有错误,但我认为主要是“效率”问题:

假设是但电池供电,一节锂电池的最高电压是4.2V,而一个二极管是0.7,

对于负载,4.2-0.7 = 3.5V, 而这是最大电压情况,所以最小直接损失0.7/4.2=16.666%,

所以功率损失也是最小16.666%。

如果你不计较这个比例,那就可以用。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