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层次原理图设计

楼主:
坛友们,平时设计时都是几个原理图单独的,通过网络连接,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需要进行层次设计。

先单独设计一个原理图,放好PORT后,在总图中生成create symbol from sheet,得到一个方块,问题是子图改了后,(比如增加端口),生成的块怎么更新?总不能删了重新生成一个?

网友A:
本身就是自顶向下的,更新也要从顶向下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身就是自顶向下的,更新也要从顶向下更新

也就是说用设计里的同步命令?这个还是得手动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用设计里的同步命令?这个还是得手动改的。

层次原理图更新可以自动,需要选择那个原理图就行

设计--Create Sheet Symbol From Sheet,

Choose Document to Place  选择文件放置

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原理图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