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控制LED会导致偏流现象吗?

楼主:
 我这种模拟的是用恒流IC控制,LED,点亮,恒流可以是LDO电路,也可以是DCDC电路,当然在实际情况中,各个LED之间的连接可能是线束,线束长度也可能都不相同,

而且实际情况中,也没有完全相同的LED,每个LED的电压可能都有区别,那这样实际中会有较大的偏流出现么?

或者把LED中间的横线去掉,又是怎么样的情况?

网友A:
『或者把LED中间的横线去掉,又是怎么样的情况?』

两条 “横线” 去掉,会稍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把LED中间的横线去掉,又是怎么样的情况?』 两条 “横线” 去掉,会稍好一些。

这个该怎么考虑呢 老师,LED不符合伏安特性,感觉太难分析了,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LED坏掉呢?电流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该怎么考虑呢 老师,LED不符合伏安特性,感觉太难分析了,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LED坏掉呢?电流情 ...

有 “横线” 的话。0.7A电流是在并联的两个LED之间分配。这两个LED正向压降未必完全相同,可能有微小差别。那么正向压降高一点的LED将分配到较小的电流。

没有 “横线” ,三个LED串联,0.7A电流在两串之间分配。三个LED串联,总正向压降是三个LED之和。如果串联的三个LED恰好都是压降较高的,那么电流分配和有 “横线” 相同。如果有一个压降稍小的LED与两个压降稍高的LED串联,那么电流分配比有 “横线” 情况更均匀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该怎么考虑呢 老师,LED不符合伏安特性,感觉太难分析了,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LED坏掉呢?电流情 ...

『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LED坏掉呢?电流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一个LED坏掉,如果LED开路,那么0.7A电流完全从另一侧流过;如果LED短路,那么0.7A电流将在两个LED这一串与三个LED这一串之间分配,电流绝大部分从两个LED这一串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该怎么考虑呢 老师,LED不符合伏安特性,感觉太难分析了,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LED坏掉呢?电流情 ...

『LED不符合伏安特性』

不应该这样说。LED也是有其伏安特性的,只不过其伏安特性并非线性而已。

非线性元件,很难计算。比较简单的办法是从伏安特性曲线上以作图法获得电压或者电流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 “横线” 的话。0.7A电流是在并联的两个LED之间分配。这两个LED正向压降未必完全相同,可能 ...

那这个偏流的大小值跟恒流的输入的总电流有关系吗?是不是总电流越大 ,也就是单个led的电流值越大的话,偏流现象越严重?还有就是线束长度,跟pattern的长度,是不是也有影响,影响大吗?因为电线跟铜patttern走线也会有电阻,如果到两串LED的线长度 不同时也肯定会导致偏电流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偏流的大小值跟恒流的输入的总电流有关系吗?是不是总电流越大 ,也就是单个led的电流值越大的话, ...

那这个偏流的大小值跟恒流的输入的总电流有关系吗?是不是总电流越大 ,也就是单个led的电流值越大的话,偏流现象越严重?

这个我可不知道,没有实际测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偏流的大小值跟恒流的输入的总电流有关系吗?是不是总电流越大 ,也就是单个led的电流值越大的话, ...

『还有就是线束长度,跟pattern的长度,是不是也有影响,影响大吗?』

导线长度显然有影响,但影响大不大,恐怕与导线粗细、长度的差别……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偏流的大小值跟恒流的输入的总电流有关系吗?是不是总电流越大 ,也就是单个led的电流值越大的话, ...

要防止你所说的 “偏电流”,即电流在各支路分配不均,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各支路分别串联电阻。但各支路分别串联电阻,必定增加功率消耗。这需要折中选择。

网友:
横线看似作用不大,实则减小了电路的故障率

网友:
你可以实际搭一个电路看一下,仿真肯定不会有问题,实践出真理!

网友C:
LED的参数离散性较大,尤其是WLED,不宜直接并联,多路LED应先串联,然后以组为单位并联,同时串一个均流电阻。

网友:
不过在照明灯具中,不少山寨货却采用楼主图中的LED连接方式,毕竟现在的WLED在同批次下的参数离散性比过去好很多,简单并联再串联最省成本。至于LED老化导致的参数变化进而引出的很多问题,厂家就不管了。山寨LED照明灯具是个巨坑,不仅不环保,反而成为危害环境的急先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ED的参数离散性较大,尤其是WLED,不宜直接并联,多路LED应先串联,然后以组为单位并联,同时串一个均流电 ...

是的 所以LED需要严格的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所以LED需要严格的管理

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管理问题,更是理念问题。寨厂在经营理念上就错了,后面只能是一错到底。LED照明灯具在商业宣传上声称比荧光灯、白炽灯寿命长得多,而事实上往往恰恰相反。极端追求低成本在技术上一定会存在大量不合理甚至是错误的设计,进而留下众多隐患,结果就是不少LED灯具既不节能,更不长寿。

网友D:
楼主若是知道LED灯珠厂有一种设备叫“分光机”,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分光机每小时检测量几万颗,对封装后的LED灯珠进行光波波长,光通量,电压,电流的筛选,参数非常接近的分为若干等级再编带入库。混联完全没有问题,特斯拉的电池包也是几百颗并联后再串几百组

网友D:
产业技术日新月异,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人不好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若是知道LED灯珠厂有一种设备叫“分光机”,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分光机每小时检测量几万颗 ...

了解的,采用这种方案然后做好LED分组管理,LED的差异影响就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产业技术日新月异,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人不好混

是的,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要能最大化的缩减成本,才能有竞争力。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