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能力

楼主:
DC-DC芯片选择时,输出电流一般需要预留多大的余量,我选了一个芯片3A的当输出2A时已经发热比较严重了

网友A:
余量和发热是两个问题,需要分开考虑。很多情况发热很大但也是在允许范围之内。

网友:
还有输入电解电容也发热严重,这个是和电容的耐压有关还是纹波大小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余量和发热是两个问题,需要分开考虑。很多情况发热很大但也是在允许范围之内。

虽然芯片能正常工作,但是温度太高了,没有散热条件,这种情况下不知道要选多大输出能力的芯片合适,不想每个去实测

网友C:
发热是效率问题,跟额定输出能力是两码事。你就是用更大输出规格的芯片,如果效率相同,那在同样条件下的发热也相同。控制发热有两个办法,要么换效率更高的芯片,要么加强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热是效率问题,跟额定输出能力是两码事。你就是用更大输出规格的芯片,如果效率相同,那在同样条件下的发 ...

谢谢,芯片可以增加散热面积,那输入端电解电容发热怎么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芯片能正常工作,但是温度太高了,没有散热条件,这种情况下不知道要选多大输出能力的芯片合适,不想 ...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分析解决,看发热是效率低引起还是散热引起。

网友:
电容发热应该是芯片发热端传递过来的吧,除非电容漏电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芯片可以增加散热面积,那输入端电解电容发热怎么处理好

你先确认是不是电容发热。电容发热的情况有,但估计你遇到的不是,而是传导而来的热量。

网友:
42度的温泉也比41度的烫太多

网友:
功率器件上面烤鹌醇蛋吃其实挺不错滴

网友:
2楼已经说过:余量和发热是两个问题,需要分开考虑。

TO220封装的7805允许最大1.5A电流,输入电压假定是最小允许值7V,别说1.5A,就是0.5A已经非常热。电流1A时不加散热器根本不能使用。

网友:
开关电源器件限温:线圈110度,半导体功率器件120度,电解电容105度。磁性材料温度控制在90-100度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