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零线、地线如何区分?按颜色分靠谱吗?

楼主:
火线、零线、地线如何区分?按颜色分靠谱吗?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A:
只按颜色区分肯定不靠谱,但按颜色接线是必须的,按颜色接线是方便区分,,,,,

现在不按颜色接线的人也不多了

网友B:
之前家里装修才闹清楚,不过这种基础知识还是要掌握的好。

之前还看到一个案例,底线和零线接错了,然后电压一直有问题。

网友C:
用万表测一下就OK了,置交流最大档,先随便测量任意两根线直到有220V指示,说明万用表这个档没短路故障。然后手捏黑表笔,红表笔分别触碰三根线,220V的为相线,基本为零为的地线,零线线则因三相不可能平衡及非线性负载原因对大地具有几到一二十伏的电压。

看颜色识别:遇到小地方二杆子“电工”拉的线,你就死惨了

网友C:
厨卫另外还有一个比地线更重要的端子:等电位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按颜色区分肯定不靠谱,但按颜色接线是必须的,按颜色接线是方便区分,,,,, 现在不按颜色接线的人 ...

这么说倒也是,颜色更直观,不过在分辨的时候还是得谨慎,用万用表测一下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厨卫另外还有一个比地线更重要的端子:等电位端

好滴,学到了,感谢分享~让我去了解一下~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家里装修才闹清楚,不过这种基础知识还是要掌握的好。 之前还看到一个案例,底线和零线接错了,然后 ...

感觉和点相关的,都还是要小心,我是之前看好像是有人碰火线,那个火花,简直可怕。。。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表测一下就OK了,置交流最大档,先随便测量任意两根线直到有220V指示,说明万用表这个档没短路故障。然 ...

听起来就很可拍,还是得用万用表测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D:
不靠谱的厉害,千万别信,老师傅随身带测电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靠谱的厉害,千万别信,老师傅随身带测电笔的

我是不信的,还是测电笔最靠谱,不能拿人身安全开玩笑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