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路SparkRoad FPGA开发板开箱测试,有种不祥的预感

楼主:
    今天收到开发板了,速还挺快,一个包装盒一个开发板,2条数据线(micro+typec)。

开发板的做工起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镀金的板子,顶部和底部都加装了亚克力面板,拿在手里非常方便。

这个板子是2019年发行的,设计时使用了VGA接口,这种接口成本比较高,需要BOM上需要配一个VGA的DAC芯片。

我玩这个板子是为了做图像方面的测试,可惜的是我手里并没有VGA接口的显示器,估计新款用这种接口的应该也不多了吧。

板子申请通过后我第一时间买了一个VGA转HDMI的转接器。琢磨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于是找到官方的8_VGA_Demo, 编译完准备烧里看看效果,不过在下载时发现一直提示No hardware。在我刚插进USB时如果点刷新窗口有时会无响应,然后自动关闭。

打开硬件管理器,试着插拨一下USB发现是能找到硬件的,仔细观察是一个图像设备,图像设备?这就有点奇怪了。

双击打开这个设备的属性发现是我之前装的显微镜软件对应的驱动程序。难道可以通过USB显示图像了?

想啥呢,怎么可能,不过我还是想看看显微镜软件能不能识别它。打开软件,必然真认了,点GPCMOS01200KMA会弹出启动失败,能启动成功就怪了。

于是我果断在设备管理器里删除这个设备和驱动。

然后刷新,这回好像对了,显示USB-JTAG-Cable。

下载程序时还提示找不到硬件。于是找到TD4.6.6-64bit的安装目录下的驱动程序。安装。

让人迷惑的是这里边显示的是Cypress,我看原理图用的是GD32的单片机,驱动程序和赛普拉斯有什么关系?

不管了,继续装,最后提示anlogic usb cable v0.1,好像对了。

装好驱动后还有一个小叹号,提示我重启,照它说的做,重启。

重启后打开还是小叹号,双击提示无效签名。

  网上查找这种情况发现需要禁用驱动签名,在命令行里输入bcdedit.exe /set nointegritychecks on,提示“无法打开启动配置数据存储。拒绝访问。”

再查找这个问题,后来发现需要关掉BIOS里的安全启动选项。关掉后发现不用执行“bcdedit.exe /set nointegritychecks on”,驱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然后我就顺利的把这个程序烧到了FLASH里,插上电视一片雪花点,感觉要BBQ了。例程官方肯定是确定过的应该不会有问题,转换器应该也是经过测试的不会有问题,难道是它们之间不兼容了?

找到我之前带VGA的笔记本,试了一下转换器,显示正常。

看了一会儿软件用户手册

在里边发现一个USB下载驱动安装,和我的问题一样,也是通过修改BIOS解决。我敢肯定,这是我第一个为它修改BIOS的板子。

网友:
比较坎坷,但是好在解决了。

网友A:
不详的预感指的什么啊

要关闭 secure boot,会不会有啥其他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详的预感指的什么啊 要关闭 secure boot,会不会有啥其他影响

应该影响不大,输出图像不正常那个,半夜睡不着时想到我可能是刷错例程了,把摄像头的刷进去了。

网友B:
昨晚睡不着时想到可能是刷错例程了,因为VGA例程看手册是全屏的,昨天那个左上角显示和摄像头例程一样。

刚才刷了一下,雀食是刷错了,重刷VGA例程后问题解决。低级错误。低级错误。

昨天因为这个VGA例程没过,想着预留引脚很多就考虑自己画个板子,弄一个HDMI来玩,器件都买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晚睡不着时想到可能是刷错例程了,因为VGA例程看手册是全屏的,昨天那个左上角显示和摄像头例程一样。 ...

哈哈哈,行动力真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