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零检测可以实现两个方向的过零检测不?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
这个过零检测可以实现两个方向的过零检测不?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这个过零检测可以实现两个方向的过零检测不?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过零检测的方案很多

芯片时代,现在已经有公司有过零检测芯片,隔离和不隔离的都有

网友B:
是两个方向都可以。

因为j无论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光电“动作”发生在电压下降过程。这个周期两个半波,有也就是100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零检测的方案很多 芯片时代,现在已经有公司有过零检测芯片,隔离和不隔离的都有

你有推荐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两个方向都可以。 因为j无论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光电“动作”发生在电压下降过程。这个周 ...

我怎么感觉用光耦加电阻就可以。过零的时候被检测的信号上拉是高电平,不过零的时候,光耦导通,被检测的信号就是低电平。。

网友A:
推荐什么,过零IC?

国产的广州国梦的GM1102
日本罗姆BM1Z002FJ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用光耦加电阻就可以。过零的时候被检测的信号上拉是高电平,不过零的时候,光耦导通,被检测的 ...

准确的说这不是过零检测电路!是个峰值检测电路。

但由于一般认为你的“220V”的交流取样回路加个隔离变压器,所以近似认为有90°相移,这样当你做峰值检测然后作为控制输出时,刚好对应你的交流回路实际电压是过零的。

而且一般峰值检测比实际过零检测时间精度高很多,这里就不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这不是过零检测电路!是个峰值检测电路。 但由于一般认为你的“220V”的交流取样回 ...

有时间给我讲讲那个半桥驱动电路+电容是如何实现类似正弦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这不是过零检测电路!是个峰值检测电路。 但由于一般认为你的“220V”的交流取样回 ...

我只觉得全桥电路(四个二极管或者整流桥)才能实现类正弦电路啊。DC-DC电机全桥驱动、专用的电机驱动IC或者四个MOS管,但是这种电路也不会完全是正弦,只是接近正弦,不可能出非常完整的正弦波,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肯定不是完整的正弦波!

原因一,220V经过电阻和桥,将过零的点变成了一个小段,前后都有时延。

原因二,桥后有个稳压管和电容,导致波形有一点变形,部分相移和消顶。

所以一般“过零”信号是要经过后处理的,例如超前或滞后等修正处理,否则是不能直接用来做同步信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完整的正弦波! 原因一,220V经过电阻和桥,将过零的点变成了一个小段,前后都有时延。 原因 ...

这些寄生和延迟有办法进行量化计算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推荐什么,过零IC? 国产的广州国梦的GM1102 日本罗姆BM1Z002FJ

还有别的吗  系列产品的,需要的数据量比较多  或者说在哪能找到不同公司的这种产品(最好有实际测试结果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别的吗  系列产品的,需要的数据量比较多  或者说在哪能找到不同公司的这种产品(最好有实 ...

所说的两个都可以到官网或者代理那里能找到厂家说明测试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寄生和延迟有办法进行量化计算吗?

自己做试验的话,通过示波器测量这个误差,一般在你测量到的“零点”加个延迟,作为矫正零点,做相应的工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