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大家选择什么样的杜邦线,谈谈趟过的雷。

楼主:
       入门时,不知道什么是杜邦线,直接上烙铁焊线(自觉就是这样,笑话了吧),后面知道了杜邦线,感觉方便一万倍。当然买线时先去选价格便宜的,后面就会因为线的问题,排过N次因为线的质量差原因的雷。今年终于选择了优质的杜邦线(软硅胶线、全铜),差不多1元一根,终于不会因有接触不良、电流压降大的故障。大家来谈谈您使用杜邦线的感受。放松一下,也给后面的新人一个警示。

网友A:
一块一条的不便宜了,某宝我最早买过质量不错的,后来买的质量都很差,味道还大。现在我都自己买线和端子自己压,长短粗细自己说了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一条的不便宜了,某宝我最早买过质量不错的,后来买的质量都很差,味道还大。现在我都自己买线和端子自 ...

20cm的0.75元一条,加上运费就这个价,我原来买过一个压端子的钳子,不知道去哪里,有机请教一下怎么压,压好端子比上焊锡要好用。

网友B:
我手里的杜邦线多数都是自己焊的,使用时长最短的都超过了十年。使用的线都很普通,包括一般的导线和排线,基本上是手边有啥用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的杜邦线多数都是自己焊的,使用时长最短的都超过了十年。使用的线都很普通,包括一般的导线和排线, ...

以前的线跟插头质量好。大家用什么压端子的?推荐一下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线跟插头质量好。大家用什么压端子的?推荐一下呗!

压端子

量大可以买静音端子机

量小,买几把压线钳自己整

或者某宝胡乱买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端子 量大可以买静音端子机 量小,买几把压线钳自己整 或者某宝胡乱买也行

一年也用不了什么,端子好象有很多先择的,我好象还是小白一个。可以教教怎么选吗?

网友E:
没多少线,我自己用的都是自己压。买把SN-28B钳子就能干了,当然,还要一把剥线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多少线,我自己用的都是自己压。买把SN-28B钳子就能干了,当然,还要一把剥线钳。

谢谢了,看来还得划一把回来,学着怎么压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线跟插头质量好。大家用什么压端子的?推荐一下呗!

不好说以前的东西质量好,事实上,假货最泛滥的恰恰是十几、二十年前。

杜邦线的质量关键在压线上,压线对线材规格、质地、压线工具和工艺都有要求,焊接的话则可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些要求,只要焊接和后续处理到位,出来的质量就没问题,这是能长久使用的关键。我从1990s初期开始使用杜邦线,要算上排线,更是从1980s后期就开始了,初期也遇到质量问题,仔细分析原因后不断改进,很快就能做出质量满足使用要求的线来。

焊接杜邦线的要点主要两方面,一是焊接本身,焊点位置、上锡量和助焊剂的使用都有讲究;二是焊接后要压住线的绝缘层。做到这两点,杜邦线的质量就没问题,什么线材都一样好使。焊接杜邦线最大的缺点是慢,比用压线工具慢多了,且对焊接手艺有较高要求,故只适合自用,不能作为生产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说以前的东西质量好,事实上,假货最泛滥的恰恰是十几、二十年前。 杜邦线的质量关键在压线上,压 ...

这么说老兄在是老江湖了,感谢你的热心解答。

网友:
做软件的工程师用的比较多,我偶尔也会用一下,发现上锡很不好。

网友F:
一块钱一根确实太奢侈了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买接头回来自己做线,既省钱又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块钱一根确实太奢侈了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买接头回来自己做线,既省钱又省心

用量不是很多,要做的话,买线跟接头,以及钳子,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G: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借楼吐槽一下以前的悲惨经历,曾经一天内遇到两根断掉的杜邦线(外观看不出来)然后找了整整一天毛病,后来学乖了,每次都会先测一下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借楼吐槽一下以前的悲惨经历,曾经一天内遇到两根断掉的杜邦线(外观看不出来)然后找了 ...

有些是要断不断,你测的时候那他是好的,用时要通不通,这才是最要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是要断不断,你测的时候那他是好的,用时要通不通,这才是最要命的。

天哪,血压已经起来了

梦回大学时期的数电实验,接线叠罗汉,时常出现接线不良的情况,最后直接放一本厚书上去压着它们才勉强工作,笑死,当时好憨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的应该建议一下,造这些实验箱的公司加一个什么集线排之类的,方便学生接线

网友:
很多时候我们搞设计,最怕的就是接触不良和异常波形,很多时候我们也无奈

网友:
是呀,所以经历多了,才发现,可靠的质量才能出好品。

网友H:
一开始用的也是普通的杜邦线,自己觉得不好用端子久了会松,线还硬。

后面用的是这种自己玩航模上的舵机延长线,好用端子牢靠线还软,用起来舒心,不好的点只有三条线,但是也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开始用的也是普通的杜邦线,自己觉得不好用端子久了会松,线还硬。 后面用的是这种自己玩航模上的舵机 ...

买一些回来,绝对值得,如果线差,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借楼吐槽一下以前的悲惨经历,曾经一天内遇到两根断掉的杜邦线(外观看不出来)然后找了 ...

哈哈,维修攻城狮直呼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