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VDC-DC到5V的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有个项目需要用到200V直流通过DC-DC降压到5V,请问有什么推荐的DC-DC电源管理芯片方案呀,输出电流50MA

网友A:
要看电流多大

下面的,可以找他们技术咨询一下使用的注意实现

XD308H

XD208H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电流多大 下面的,可以找他们技术咨询一下使用的注意实现 XD308H XD208H

好的,谢谢

网友:
需不需要隔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