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NPN三极管驱动P-MOS异常导通?

楼主:
如图我用在摩托车上,IO接3.3V单片机,刚安装上正常,但是用两天后,就意外导通,单片机输出0V不能关断,测量A点电压0.6V,B点电压3.几V,单片机输出0V时,有时候输出端像接触不良一样的导通,还有就是这情况总是在使用几天后这样,刚安装上就是正常的(输出端应该有电机类的电感负载)这是什么原因?是三极管坏了吗?我电路还有哪里需要改进?

网友A:
P-Channel 30-V (D-S) MOSFET, 对于电感负载,耐压小了点,应该是有地方坏了。

网友B:
一共这么几个元件,估计是P沟MOS管损坏,其次是双极型三极管损坏,电阻损坏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网友C:
A点电压是何时测量得到的?必须在故障出现时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A点电压是何时测量得到的?必须在故障出现时测量。

就是意外导通时测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共这么几个元件,估计是P沟MOS管损坏,其次是双极型三极管损坏,电阻损坏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电阻不损坏,最恶心的就是,它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就算IO口高阻状态,这个电路也不应该导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Channel 30-V (D-S) MOSFET, 对于电感负载,耐压小了点,应该是有地方坏了。

30V耐压不够,我就在两端反向并联28V左右的稳压管行不,那样可以吸收尖峰电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不损坏,最恶心的就是,它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就算IO口高阻状态,这个电路也不应该导通吧

『最恶心的就是,它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

你说 “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是否有不正常之后又变成正常的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V耐压不够,我就在两端反向并联28V左右的稳压管行不,那样可以吸收尖峰电压了吧?

不建议用稳压管,建议用RC电路做吸收尖峰电压,建议换高耐压的管子。

网友:
可以看看三极管有没有漏电,一般8050击穿电压是25V,有些华强北的管子会低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