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该怎么选?

楼主:
最近有个新项目,内置3.7V锂电池,电池类型还没选好,不过准备在18650和锂聚合物电池中选。

锂聚合物电池

18650锂离子电池

问题1:对于这两种电池,充电管理芯片该如何选型?是都兼容还是有所不同?

问题2:如果选择18650锂离子电池,由于电池容量未确定,18650电池用几节并联目前也不知道,不过最多应该是3节18650锂电池,那么充电管理芯片都能适用不同节数锂电池吗?

网友A:
都是锂电池,通用的,就看充满电要多少的电压,还有就是电池节数

网友B:
并联就是增加容量,如果需要充电快就得选择功率大的型号,但是也要注意温度管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是锂电池,通用的,就看充满电要多少的电压,还有就是电池节数

如果是两节锂电池并联,电压还是3.7V,这个算单节锂电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联就是增加容量,如果需要充电快就得选择功率大的型号,但是也要注意温度管理。

明白了,发热原因主要是电池发热还是充电器件发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发热原因主要是电池发热还是充电器件发热?

都会发热的。一般充电芯片都有温度管理功能,当温度过高会降低电流或停止充电。

除了专用充电芯片外,还可以使用移动电源芯片,外围电路比较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会发热的。一般充电芯片都有温度管理功能,当温度过高会降低电流或停止充电。   除了专用充 ...

我选了两款ME4057ME4069的,到时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两节锂电池并联,电压还是3.7V,这个算单节锂电池吗?

算啊,就是容量大了而已,看充满电压要多少

网友A:
线性的简单,几百mA的充电电流足够了,要是要大的充电电流,就要选开关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的简单,几百mA的充电电流足够了,要是要大的充电电流,就要选开关充了

线性的指的是什么?

网友D:
现在的充电管理IC有很多了,选择范围非常广,品牌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充电管理IC有很多了,选择范围非常广,品牌也很多.

有推荐哪些厂家的吗?比较稳定的!

网友E:
应该先电池容量,后面在选择电池管理IC

串联增压并联增容

现在国产锂电管理芯片做的也不错

网友E:
赛芯微锂电池保护IC,这家好像有3串以下的

稳先微多节的IC管理有好多款,可以到他们官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先电池容量,后面在选择电池管理IC 串联增压并联增容 现在国产锂电管理芯片做的也不错

目前电池容量定在3000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赛芯微锂电池保护IC,这家好像有3串以下的 稳先微多节的IC管理有好多款,可以到他们官网看看   ...

稳先微的我看看去。

网友:
3节并联也还是4.2V的电池,只是容量大了。可用CSM4056SG  充电电流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