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驱动和TEC制冷片驱动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搞LD驱动,这种激光器似乎还需要TEC半导体制冷片去控制温度,这样的话我等于是要做两个电源分别驱动LD和TEC?

第一次用TEC半导体制冷片,看了下资料应该是通过电流的流向控制加热或制冷,这么说的话似乎和直流电机正反转一个道理,所以驱动电路设计时是不是和电机驱动一样用H桥那种结构呢。

有没有老哥推荐现成的模块能控制TEC的,或者干脆LD驱动直接带TEC功能的。

网友A:
激光器需要加热吗?好像不需要。如果不需要加热,那就不必控制电流流向,单向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激光器需要加热吗?好像不需要。如果不需要加热,那就不必控制电流流向,单向即可。

可是如果做闭环的话肯定是需要双向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如果做闭环的话肯定是需要双向的啊

需要电流双向流动,那就使用H桥,或者用个继电器控制电流方向,功率MOS管(开关式工作)控制电流大小。

网友:
对于需要恒定光功率的激光器,不仅需要做温控,也需要内置PD通过光路实现功率的调整,同时也需要做恒定温控,至于TEC驱动电路确实如楼主所说就是H桥电路实现双向电流,控制比较简单,一般小功率的ADI的官网有现成的芯片,在光学器件里面有个热电冷却控制子菜单,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器需要加热吗?好像不需要。如果不需要加热,那就不必控制电流流向,单向即可。

密集波分复用光通讯系统的激光器件总成要求在-10~70度环境中以几W功率使LD恒温在0.1-1度,有的系统要求0.025甚至0.01度精度,满足0.几nm的波长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