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这款奇怪的MICRO BIT 板子

楼主:
最近收到几块奇怪的microbit板子,没有办法兼容官方平台的程序下载,更没有办法刷官方固件。硬件方面也和官方的产品有区别。请问能不能修改固件让他兼容官方程序?

DETAILS内容如下:

# DAPLink Firmware - see https://mbed.com/daplink
Unique ID: 00000000066dff525754875187045645a5a5a5a597969908
HIC ID: 97969908
Auto Reset: 0
Automation allowed: 1
Overflow detection: 0
Daplink Mode: Bootloader
Bootloader Version: 0254
Git SHA: db711ec68a861b9d9b0d7a7a82071796ec117687
Local Mods: 1
USB Interfaces: MSD
Bootloader CRC: 0x0697f838
Interface CRC: 0x4915d882
Remount count: 2
URL: https://mbed.com/daplink
FAIL文件内容如下:

error: 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aborted due to an out of bounds address.
type: interface

网友A:
这个是仿制V1版硬件的,如果你下载V2版硬件的程序就会出错,下载V1版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V1 V2
CPU nRF51822 nRF52833
RAM 16K 128K
flash 256K 512K
频率 16MHz 64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仿制V1版硬件的,如果你下载V2版硬件的程序就会出错,下载V1版应该是可以的

感谢版主亲自回答!

我在官网试了V1的固件,但是都是同样报错,查询一下发现可能是DAPLink的地址偏移量可能被修改过,所以不兼容官方软件,我在官方下载的固件名为0253_kl26z_microbit_0x8000 .hex

其中这个0x8000是不是偏移量,所以才会在传输过程中出现内存地址不正确的提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版主亲自回答! 我在官网试了V1的固件,但是都是同样报错,查询一下发现可能是DAPLink的地址偏移 ...

改地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以尝试升级一下 daplink 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地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以尝试升级一下 daplink 版本。

目前只能用拖放方式来升级daplink,一样是报错。我在官网看见有使用NXP官方的blhost工具联机升级V2版本的daplink案例,但是没有找到绕过DAPlink升级V1版本的方法。能不能找到JTAG或者其他方式来升级daplin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能用拖放方式来升级daplink,一样是报错。我在官网看见有使用NXP官方的blhost工具联机升级V2版本的 ...

daplink升级方法是一样的,都是按住复位键插USB,然后复制固件。不需要官方工具,也可以用jlink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aplink升级方法是一样的,都是按住复位键插USB,然后复制固件。不需要官方工具,也可以用jlink下载。

已经试过按住复位键升级daplink了,还是报错,等等找个jlink试试看,但是不太清楚这个板子的测试点是不是和官方板子一样。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它的SWD接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试过按住复位键升级daplink了,还是报错,等等找个jlink试试看,但是不太清楚这个板子的测试点是不是 ...

用万用表量一下引脚

网友C:
你好!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BBC 支持人员告诉我该设备是假冒的。 我调查了 DAPLink 源,看起来 micro:bit 已经使用 STM32F102 引导加载程序进行了刷新(请参阅 HIC ID 97969908)。 STM32F102的IF ROM地址从0x0800C000开始,原kl26z的IF ROM地址从0x00008000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无法刷新原始 micro:bit 接口固件的原因。 我认为有必要对 DAPLink 源文件做一些事情并编译修改后的 stm32f102_microbit_if.hex。 或者可能是刷 kl26z 引导加载程序固件。 我不是有经验的人。 有人可以帮忙吗?

PS。 对不起我的语言,我来自俄罗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BBC 支持人员告诉我该设备是假冒的。 我调查了 DAPLink 源,看起来 micro:bit ...

如果用STM32F103代替KL26,无法使用官方的固件

网友D:
楼主有找到解决方案吗?我也收到一张这样的板子,是给娃报量子兔机器人体验课配的,49块钱的体验课居然带了一块开发板,想着还挺值的。娃上完课自己拿来玩,想连蓝牙却连不上,然后试试刷固件,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试过按住复位键升级daplink了,还是报错,等等找个jlink试试看,但是不太清楚这个板子的测试点是不是 ...

板正面 (USB 插座面) 右下角应该有版本号, 我的是1.5,不然就看金手指边,有缺口的是 V2.

V1.5 是平的。

再查到对应的文件 (0249 就用 0249_kl26z_microbit_0x8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BBC 支持人员告诉我该设备是假冒的。 我调查了 DAPLink 源,看起来 micro:bit ...

如果也是从核桃编程处购买的假冒micro:bit板,可以直接找卖板的索取相关的恢复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找到解决方案吗?我也收到一张这样的板子,是给娃报量子兔机器人体验课配的,49块钱的体验课居然带了 ...

直接找核桃编程索取固件,恢复假冒micro:bit板的可用固件。因为是冒牌货,不要升级micro:bit官方提供的固件,芯片组不一样,固件不通用。如果方便,不妨投诉核桃编程公开售卖冒牌货

网友:
官方的固件参考地址如下

https://tech.microbit.org/hardware/schematic/

https://tech.microbit.org/software/daplink-interface/

https://tech.microbit.org/software/hex-format/

网友:
这里有一篇描述值得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SyePS28BcVUJD07DFkyLfg
哦吼?我可能发现了核桃编程版的micro:bit了?
原创 杭州笨笨老师 杭州笨笨老师 2022-05-05 18:44

从文章中图片可看出芯片组不同,固件会不同。有些买家在无意中升级官方固件后导致硬件不能使用,后直接从核桃编程卖家中获得这个在官方网站上没有看到的1.5版本的高度疑是盗版的固件。如果确认是假冒品,核桃编程这次的销售行为很差劲。附件为有买家从核桃编程处讨要到的  固件,共参考

0254_kl26z_Microbit V1.1.zip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BBC 支持人员告诉我该设备是假冒的。 我调查了 DAPLink 源,看起来 micro:bit ...

如果假冒的电路板和图片中的相同,不妨试试上面的附件。国内核桃编程出现这类盗版现象无语...

网友:
怪不到量子兔机器人后来的套件就没有使用这个开发板,我申请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课程,发给我的板子已经变了

网友:
用了16楼给的daplink-interface对应连接,下载了对应的版本刷入,然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