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手机的新用法(3)- 安装安卓神器 Termux

楼主:
Termux 是一个安卓上非常神奇的软件,它可以在安卓系统中提供一个Linux终端,在这个终端里,可以运行绝大部分常用的Linux命令,也可以安装和运行很多常用Linux软件,包括Apache、mysql、php等等,甚至还提供了API接口,无需学习安卓编程就可以编写一些实用小程序。通过它,我们就可以在安卓手机上实现各种功能,包括后面介绍的服务器功能。Termux的介绍网上很多,这里就不多重复了,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Termux的功能实在太多,展开了就是很大一个专题,下面只用简单的方法,介绍和这次主题相关的操作。按照这些步骤操作,即使没有学过 Linux,基本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首先在 F-Droid 中,搜索并安装 Termux。

运行 Termux后,就会显示一个终端窗口,在这个终端窗口可以输入命令,运行程序,和PC上一样。

要方便使用 Termux,还需要进行一些基本设置。主要设置有:

  • 获取用户名
  • 设置密码
  • 设置 ssh
  • 更换软件源(仓库)
  • 安装系统服务功能
  • 启用系统存储访问功能

获取用户名

在Termux中,目前是不能随意修改用户名,用户名在软件安装时自动分配,可以在 Termux 命令行中,输入 whoami 命令查看。用户名需要记录下来,用于后续的软件配置。

whoami

设置密码

通过命令 passwd 进行设置,密码也需要记录下来,用于后续配置。

passwd

设置 SSH

SSh功能在Termux中非常重要,通过SSH,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操作手机,不用在手机的小屏幕上输入了。

使用 SSH,首先需要在 Termux 中安装 openssh 软件,然后运行命令 sshd 启动 SSH 功能,方法是在 Termux 界面中输入:

pkg install openssh
sshd

然后输入 ifconfig 命令,获取手机的 ip 地址(最好在路由器上设置成静态地址,就不用修改了)。

在计算机上,运行一个支持 SSH 功能的软件,比如 putty、mobaxterm等。下面以 mobaxterm 为例介绍。

新建一个session(会话),选择 SSH,并输入前面获取的 ip 地址和用户名,注意端口号不是默认的22,而是8022(这是安卓系统的限制,不能使用1000以内的端口号):

确定后,如果设置没有错误,就会出现输入密码提示,这时需要输入前面设置的密码

输入密码后,就会连接到手机,以后都可以通过SSH操作,不用在手机上输入命令了。

更换软件源(仓库)

默认的官方软件源是在国外,可能速度不够快。如果速度比较慢,可以尝试更换软件源,早期需要通过修改系统配置文件,现在可以通过 termux-change-repo 命令换源。在命令行输入 termux-change-repo 后,就会显示下面文本界面:

回车确定后,显示当前的仓库列表,通常选择 Tsinghua 源

选择后再次回车确认(如果通过SSH,还可以用鼠标选择),自动修改软件源并更新。

安装系统服务

像SSH、FTP等功能,默认不会自动启用,每次通过命令行方式输入启用就很麻烦。这时可以通过安装系统服务,然后通过系统服务自动启用就可以了。

pkg install busybox termux-services

安装后,输入下面命令(只需要输入一次),以后运行 Termux,就会自动启用 sshd 了。

sv-enable sshd
sv up sshd

启用系统存储访问功能

默认情况下,因为安卓系统限制,Termux只能访问程序自己空间,不能访问其它文件,这样会很不方便。通过 termux-setup-storage 命令,就可以将系统常用目录通过符号链接方式,映射到 ~/storage 目录下,方便使用。运行这个命令后,会要求系统授予文件访问权限,需要允许才能使用此功能。

termux-setup-storage

通过这些 Termux 的基本配置,就足够使用后面的功能了,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Termux的配置,可以通过官方的wiki和其它教程学习。

  1. Termux的最新版本(目前是0.118)需要至少安卓7.0系统。如果你的安卓系统版本是5.0或6.0,将无法安装,只能安装旧的0.73版,然后换成清华的源进行更新和安装app。具体方法参考:https://post.smzdm.com/p/ammqezrd/。

网友A:
直接把安卓手机当成Linux?那应该可以跑Pytho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安卓手机当成Linux?那应该可以跑Python吧!!!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