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开发板试用体验】 外扩IO口芯片PCF8574测试

楼主:
    在上一篇设计的扩展板上,使用I2C通信的PCF8574扩展了8位IO口,下面测试下输入和输出。

    一、硬件电路

    硬件电路上使用了PA8和PA9 I2C通信接口,预留PA31中断接口。

    1.1、电路图1

    P6/P7驱动LED指示灯。

    1.2、按键电路

    1.3、板卡连接插件位置

    二、程序部分

   2.1、pcf8574.c

//pcf8574.c
#include "board_config.h"
#include "drv/gpio_pin.h"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rv/iic.h"

#define IIC_SLAVE_ADDR      0x21
#define IIC_MEM_ADDR        0x0010
#define IIC_IDX             0

static csi_iic_t master_iic;

static void pcf8574_pinmux_init(void)
{
    csi_pin_set_mux(PA8,  PA8_IIC0_SCL );
    csi_pin_set_mux(PA9, PA9_IIC0_SDA);
}

int pcf8574_init(void)
{
	uint8_t write_data[1];
	csi_error_t ret;
	uint32_t num;
	uint32_t i;
	pcf8574_pinmux_init();

	ret = csi_iic_init(&master_iic, IIC_IDX);
	if (ret != CSI_OK) {
		printf("csi_iic_initialize error\n");
		return -1;
	}
	/* config iic master mode */
	ret = csi_iic_mode(&master_iic, IIC_MODE_MASTER);
	if (ret != CSI_OK) {
		printf("csi_iic_set_mode error\n");
		return -1;
	}
	/* config iic 7bit address mode */
	ret = csi_iic_addr_mode(&master_iic, IIC_ADDRESS_7BIT);
	if (ret != CSI_OK) {
		printf("csi_iic_set_addr_mode error\n");
		return -1;
	}

	/* config iic standard speed*/
	ret = csi_iic_speed(&master_iic, IIC_BUS_SPEED_STANDARD);
	if (ret != CSI_OK) {
		printf("csi_iic_set_speed error\n");
		return -1;
	}
	write_data[0]=0xff;
	csi_iic_master_send(&master_iic, IIC_SLAVE_ADDR, write_data, 1, 100);
}

void  pcf8574_test(void)
{
	uint8_t wdat[2];
	uint8_t rdat[2];
	uint8_t num;
	wdat[0]=0x7F;
	csi_iic_master_send(&master_iic, IIC_SLAVE_ADDR, wdat, 1, 100);

	aos_msleep(100);
	wdat[0]=0xBF;
	csi_iic_master_send(&master_iic, IIC_SLAVE_ADDR, wdat, 1, 100);
	aos_msleep(100);
	num = csi_iic_master_receive(&master_iic, IIC_SLAVE_ADDR, rdat, 1, 100);
	printf("read key value=%x\n",rdat[0]);
}

    2.2、main.c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aos/cli.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pp_init.h"
#include "oled.h"
#include "led.h"
#include "pcf8574.h"

#define TAG "app"

int main(void)
{
    board_yoc_init();
    LOGD(TAG, "%s\n", aos_get_app_version());
    oled_init();
	led_init();
	pcf8574_init();
    while (1) {
        //LOGD(TAG, "Hello world! YoC");
        //aos_msleep(1000);
		//led_test();
		pcf8574_test();
    }

    return 0;
}

    三、运行结果

    3.1、LED交替点亮

    3.2、按键输入测试,串口输出

网友:
用扩散板,很有经验呀,我现在只想用现有的资源把项目做完,头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