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路SparkRoad FPGA开发板接口定义

楼主:
      工程里如果使用了开发板上的扩展引脚,比如Arduino或者树莓派接口里的I/O,这时就要在工程里对相应的引脚进行约束。一搬是在Location里输入对应的PIN号,如果通过原理图需要进行2次查找才能获得这个PIN号,比如如果用到RP1树莓派接口的第3脚,它的网络标号是RP_IO02。

搜索RP_IOI02找到它是通过排阻连接到T1_N。

再搜索T_N才能确定它是A7。

最后在引脚约束里输入A7才能完成一个引脚的约束。

如果用到的引脚比较多就非常头疼,每次都这样查找要浪费很长时间。我找到了一个文档,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

有了这个文档用起来真是太方便了,是谁这么有才呢?看文件的创建日期好像是一分钟前。

网友A:
如果是它的demo里面用到的引脚,从工程里面复制出来用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它的demo里面用到的引脚,从工程里面复制出来用比较方便。

例程里好像没有用到这些引脚,bigbat的帖子里提到这个开发板的用户手册,开始我以为厂家没有这个手册呢。

网友:
原来这个开发板有用户手册,这里边有对应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