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按键消抖

楼主:
我是做硬件的,最近在学习FPGA的过程中,关于按键消抖方面的知识还没有完全领会,比如按键按下时要做消抖处理,按键释放时,也要做消抖处理,这两个消抖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简单说就是重复判断,即按键行为导致电平改变后,延时数十毫秒再次判断,至少两次读取的电平一致才判断为按键行为发生,否则放弃。

网友:
FPGA的硬件防抖和软件是不一样地,简单地办法是使用单触发器,只要有信号出现就“锁住”,就是记忆下来,将引脚电平和触发输出“或”。

二种复杂一些,使用硬件计数器,将输入信号作为计数器输入端,只要高电平就启动计数器,低电平就复位,计数时长够了就输出“按键信号”

网友:
补充一点,多数教科书都是使用RS触发器电路,但是实践中RS触发器效果不好。

网友:
简单的做法就是延时处理

网友:
核心思想是“多数表决”,亦可再加上“连续”的要素,—— 这是基于人的举动相对于电信号而言是“极慢速”的特点。

假如是要检测超级赛亚人的按键,也许用触发器更好些,但普通人类肯定不行。

网友:
消抖的道理明白一点点,还没有达到学以至用的层次,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