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冰墩墩】+带NFC功能的冰墩墩

楼主:
NFC功能的冰墩墩》

作品创意简介在论坛里看到了创意DIY冰墩墩的活动,想到之前也做过类似的名片小板子,但是还没做过这种不规则边框的板子,

如果再加上一个我之前用过的一个NFC芯片上去,我想肯定会是一块很有意思的冰墩墩小板子,恰好JLC还有两次免费的打板机会,于是我就来尝试啦~

下面是制作过程

1、第一步当然是做出一个冰墩墩地边框啦~

我这里使用的是jlceda,要想制作一个冰墩墩不规则边框小板子,纯手画还是挺费时间的,于是我找了冰墩墩

地白底图片,先用图片编辑软件将冰墩墩整体涂黑,扣出。

 然后在图片转换网站上,将图片转为DXF格式,这样就可以在EDA中导入啦~

 效果如下:

 这个画不规则边框的PCB的方法请教了@dcexpert大佬,虽然资源库里也有冰墩墩的PCB
但通过这次机会也是学到了一个画不规则电路板的边框的技巧

2、然后是导入同样大小的图片放在丝印层

   虽然图片导入效果不是很清晰,不过看实物也还不错啦~

3NFC电路部分

 画一个简单的NFC线圈,接上NFC芯片,再通过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在冰墩墩的两个眼睛处串联两个贴片LED灯,

这样冰墩墩板子在贴上NFC设备时,它的眼睛就能亮啦~

下面是3D预览:

4、接下来上实物图!!!

5、然后是焊接部分

芯片很小,不太好焊,还好有焊台,涂上锡膏放在焊台上等几分钟就好啦~

6、最后是功能演示部分

首先在手机上下载NFC芯片对应的写入软件,我这里使用的是NT3H1101W0FHKH NFC芯片,和TagWriter这个写入软件

 然后打开手机NFC功能,将卡片贴在手机上,可以听到很明显的识别到卡片的提示音,

APP里可以选择写入新的数据集,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种类型的数据集可供选择

我这里以写入一个名片为例:

成功写入到芯片保存后

然后我们只需要将冰墩墩贴在一个打开了NFC功能的手机背面,就可以自动将名片保存在这个手机上啦

 在给别人留联系方式的时候,是不是比给别人名片更方便炫酷呢

还有更多的功能等你们来挖掘哟~

目前没有另一台录像设备,具体的视频演示就后面再补上啦~

萌新第一次在这发帖,有写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见谅~

网友A:
赞!这个可以说是冰墩墩名片啦

网友B:
确实不错 器件要是放背面就更好了 贴片LED可以中间打孔反着焊

网友C:
这个不错,有个冰墩墩门禁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错 器件要是放背面就更好了 贴片LED可以中间打孔反着焊

不错的想法,下次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这个可以说是冰墩墩名片啦

嘿嘿,还有很多其他功能可以挖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有个冰墩墩门禁卡!!!

是的,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下次试试

真不错,我那会想的是,两个眼睛搞两个RGB灯,哈哈。

网友E:
果然,LED放在眼睛上严重影响颜值

可以试试放在脸蛋上看看,这样一刷的话脸红岂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果然,LED放在眼睛上严重影响颜值 可以试试放在脸蛋上看看,这样一刷的话脸红岂不更好

不错的想法,我下次试试

网友F:
6呀,下次做个表情包的 就是熊猫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6呀,下次做个表情包的 就是熊猫人的

好想法,可以一试

网友G:
真不错,下次跟奥委会合作一下,推广到全球

网友H:
想法不错,有创意,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已经重新做了一个版本啦,等板子到了,再补充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法不错,有创意,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不错,下次跟奥委会合作一下,推广到全球

格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