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2633可以外接7.3728MHz的晶振吗?

楼主:
为了产生准确的115200波特率。怎么配置?我看例程里都是接低频晶振的,要不就是16M的DCO频率,精度也不高也不能整除

网友A:
430外接7.3728MHz的晶振

何故,怎么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30外接7.3728MHz的晶振 何故,怎么讲

这个频率当主频不低,还能被115200波特率整除不需要配置小数。但看datasheet这个型号支持到16MHz,但XT引脚又好像不支持H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频率当主频不低,还能被115200波特率整除不需要配置小数。但看datasheet这个型号支持到16MHz,但XT引 ...

是的,需要看datasheet中是否支持这个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