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kRoad测评(1)-组合逻辑测试与软件基本流程

楼主:
我先用一个简单的例子3-8译码器来做个测试,这个例程只是一个简单的测试,不是真正的3-8译码器的完整例程。因为没有使能信号等设置。完整代码如下:

  • module decoder3_8(a,b,c,out);
  • input a;
  • input b;
  • input c;
  • output reg [7:0] out;
  • always@(a,b,c)
  • begin
  • case ({a,b,c})
  • 3'd0:out = ~8'b0000_0001;
  • 3'd1:out = ~8'b0000_0010;
  • 3'd2:out = ~8'b0000_0100;
  • 3'd3:out = ~8'b0000_1000;
  • 3'd4:out = ~8'b0001_0000;
  • 3'd5:out = ~8'b0010_0000;
  • 3'd6:out = ~8'b0100_0000;
  • 3'd7:out = ~8'b1000_0000;
  • endcase
  • end
  • endmodule

这是软件的编辑设置。可以看到有一点语法提示和语法高亮纠错,算是中规中矩。

我的测试,可以看到语法没有高亮,但是与NB的比较还有提高空间。

 写代码进行综合

 编译通过,我现在定义IO映射。

资料来源于使用手册《SparkRoad-V开发套件用户手册.pdf》

 先分配LED管脚,在分配译码输入。

完成后就可以下载运行了

可以看到效果,将a键至位,对应的led亮起。

 总结:

整个过程,全部综合到完成也就20秒的时间,非常的快了。这速度比我以前用的大厂的工具要快不少,但是这只是组合逻辑,不知道高速度运行怎么样是不是稳定。

因为是组合逻辑测试,而且又简单的很,也就没有使用仿真了。仿真测试等到后面时序逻辑在测试。

通过本次测试可以发现这个板作为初学入门是一款不错的选择,只是可惜我学习fpga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板子,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还有多多的银子。所以强烈推荐给想入坑的小伙伴们-值得拥有。

网友A:
SparkRoad-V开发套件用户手册.pdf你是在哪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arkRoad-V开发套件用户手册.pdf你是在哪找到的?

这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