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_boost为什么要从最低输入电压设计

楼主:
宽输入电压范围的buck_boost为什么要从最低输入电压设计?

网友:
倒不一定非从最低输入电压开始,有可能从最高输入电压开始。

不仅是这种电路,其它开关电源也要从最高或者最低输入电压开始设计。

最高或者最低输入电压是两个极端情况,这两个极端情况通过,中间的情况一般也可以通过。

网友:
所谓最低输入电压和最高输入电压,是输入电压这个变量(实数)的边界点。设计时总要考查变量在边界上的数值是否能够满足要求,如果两个边界都能够满足要求,那么中间状态就能够满足。所以,设计总是从边界点开始。

网友: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1196189-1-1.html 4楼

网友:
电流应力、电感的确定,电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