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手机的新用法(5)- 安装可道云

楼主:
前面做了那么多准备,就是为了在手机上运行可道云作为随身服务器。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可道云,可道云可以说是最简单的私有云,即使没有任何经验也能使用,不需要特别知识技能就能安装和维护,对于软件只要求php(mysql可选),使用方式类似windows文件管理器,支持文件上传、下载、查看、编辑,可以用鼠标拖放操作,还能通过插件扩展功能。不需要安装特别软件,在浏览器中就能使用。可道云分免费版和收费版,免费版不支持部门管理,最多10个用户,但一般情况也足够用了。

可道云有两个版本:

  • kodexplorer
  • kodbox

kodexplorer不需要数据库,只需要php就可以运行,比较适合个人使用,文件以文件夹方式存储,简单直观容易维护;kodbox需要mysql或sqlite数据库,文件存储在数据库,支持webdav和挂载网盘,有手机、PC客户端,适合小团队使用。在功能上,两者区别不是特别大,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后台管理和维护上,kodexplorer更简单,备份时只需要将文件目录复制出来,而kodbox需要在后台进行管理。

下面以kodexplorer为例进行介绍,kodbox的安装也是类似,只是多了数据库配置。可道云有两种下载方式:通过git clone和zip下载。可道云的源码存放在 github 和 gitee 上:

  • https://github.com/kalcaddle/KodExplorer
  • https://gitee.com/kalcaddle/KODExplorer

github可以直接下载但是可能网络不稳定,gitee速度较快但需要注册才能下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合适方式。

如果使用 git 方式,先在 termux 中安装 git ( pkg install git),然后用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kalcaddle/KodExplorer

如果用zip方式,可以在上面链接中,单击 Download zip,或者在 release(https://github.com/kalcaddle/KodExplorer/releases) 中,将源码下载为一个 zip 文件。下载后,需要展开后使用。因为文件数量较多,建议先传到手机并移动到termux的空间后在展开。很多手机自带的文件管理软件可能会不支持Termux的文件空间,termux官方推荐使用质感文件这个app(可以在 F-Droid中安装)。

假设 kodexplorer 复制到 Termux 的 ~/server/kodexplorer 目录下(如果目录不同,请修改下面命令中目录位置),我们先在 Mobaxterm 用 SSH 中连接到 Termux,在命令行中用下面方式启动 php 服务器。参数 -S (注意是大写)指定了服务器监听的ip地址端口号,-t 指定 docroot 目录。注意端口号不能小于1024。

php -S 0.0.0.0:8001 -t ~/server/kodexplorer

用 ifconfig 查看当前的ip地址,然后在浏览器中输入 ip:8001,就可以在浏览器中访问可道云了。如果是第一次访问,会要求设置管理员密码,设置后以管理员密码登录,就可以添加其他用户和设置扩展。如果其他人需要访问,团队内的人可以分配一个标准账号,一般人可以用访客方式查看和下载公共文件。

下面是在我手机上运行的效果,可以直接查看pdf文件,这些常用的pdf数据手册都放在公共文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