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12-Waft例程分析与按钮功能测试

楼主:
LicheeRV 86 Panel开发板支持Waft的方式进行图形界面的开发,之前的两篇文章:

【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6-Waft图形界面开发测试(上)

【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7-Waft图形界面开发测试(下)

已经介绍过waft的开发环境搭建以及的demo例程测试。本篇,来详细分析Waft的一个基础例程的代码结构,并尝试修改对应的参数验证各处代码的作用,最后再来测试一下按钮组件的显示功能。

1 Waft文件结构

waft是基于AssemblyScript语言开发的前端框架,项目编译产出后缀为.wasm的bundle包,可以在web或装有waft容器的设备上,动态的跨端运行。

waft采用渲染逻辑分离的架构,通过定义模板视图和页面执行逻辑,两者会通过state进行数据绑定。执行逻辑通过更新state,从而触发渲染更新。

waft应用结构类似小程序,分为app和page两层:app描述了整个应用,page描述页面。

app由三个文件组成,必须放在项目的根目录。

文件 必填 作用
app.ts 脚本逻辑
app.json 全局设置
mock.json ? 一些变量?

page由四个文件组成,分别是:

文件 必填 作用
index.ts 页面逻辑
index.axml 页面结构(类比html)
index.acss 页面样式表(类比css)
indexc.json 页面配置

开发者所写的代码,最终都会打包成一个wasm文件,在waft容器启动时运行。

2 模板例程分析

使用demo例程中的空模板例程(empty)来分析Waft的代码结构,使用VSCode打开工程代码,项目源码结构如下:

下面来尝试分析一下各个文件中每行代码的含义。

2.1 根目录

2.1.1 全局设置-app.json

  "pages": [
    "pages/index/index"
  ],
  "default": "pages/index/index",
  "window": {
    "defaultTitle": "Waft Empty Template"
  },
  "viewport":{
    "width": 1024,
    "height": 600,
    "scaleMode": "fixedHeight"
  • pages数组

    • "pages/index/index" --指明路径为pages目录下的index目录下的index开头的相关文件

  • default字段:"pages/index/index"

  • windows对象

    • defaultTitle字段:"Waft Empty Template" --表示这是一个空工程

  • viewport对象

    • width字段:1024 --页面宽度

    • height字段:600 --页面高度

    • widthscaleMode字段:"fixedHeight"

2.1.2 脚本逻辑-app.ts

import { JSONObject } from "waft-json";
import { console, App } from "waft";
export class app extends App{
  onLaunch(options: JSONObject): void{
    super.onLaunch(options);
    console.log('app onLaunch');
  }
}
  • 引入JSONObject从"waft-json"中

  • 引入console和App从"waft"中

  • 一个app类?

2.1.3 mock.json

{
  "dataSource":{
    "desc": "powered by waft",
    "percent": 42
  • 数据源

    • 变量 desc:"powered by waft"

    • 变量 percent: 42

2.2 pages页面

2.2.1 页面样式表-index.ass

.warpper {
  background-color:white;
  width:100%;
  height:100%;
  display:flex;
  flex-direction: column;
  justify-content: center;
  align-items: center;
}

.text{
  color: black;
}
  • warpper 包装器

    • background-color: 背景色

    • width: 宽度

    • height: 高度

    • display: 弹性布局

    • flex-direction: 弹性方向为列方向

    • justify-direction: 用于设置弹性盒子元素在主轴方向上的对齐方式

    • align-item: 定义flex子项在flex容器的当前行的侧轴方向上的对齐方式

  • text 文本

    • color: 黑色

2.2.2 页面结构-index.axml

  {{text}}
  • warpper 包装器

    • text 文本

    • onTap 点击

2.2.3 页面配置-index.json

{
  "usingComponents": {
  },
  "state":{
    "text": "waft"
  • usingComponents 使用的组件

  • state 状态

    • text: 显示的文本为"waft"

2.2.4 页面逻辑-index.ts

import { JSON, JSONObject } from "waft-json";
import { console, getDataSource, Page, Props, Event, MessageEvent, setTimeout,window } from "waft";
export class Index extends Page {
  constructor(props: Props){
    super(props);
    // 设置默认的state
    this.setState(getDataSource());
  }

  onTap(e: Event): void{
    // 点击事件
  }

  onShow(): void{
    // 页面显示
      console.log('page onShow');
  }
  onLoad(query: JSONObject): void{
    // 页面加载后
    console.log('page onLoad:' + JSON.stringify(query));
  }
  onMessage(event: MessageEvent): void{
    // 信息推送更新
    console.log('page onMessage:' + JSON.stringify(event.data));
  }
}

2.3 模板例程运行分析

进入工程目录运行:

npm run start

先在浏览器中模拟运行该模板例程

观察运行结果,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 背景是白色的 ——页面样式表-index.ass中的.warpper里的background-color的值为白色,且页面结构-index.axml中使用的是"warpper"这个类。

  • 字体是黑色的 ——页面样式表-index.ass中的.text里的color的值为黑色,且页面结构-index.axml中使用的是"text"这个类。

  • 文字内容为waft —— 页面结构-index.axml中使用的文字内容是{text},且页面配置-index.json中的 "text"内容为"waft"

此外:mock.json中的两个值desc和percent暂时无用。

2.4 模板例程参数修改

了解了模板工程中各代码的基础作用后,可以先简单修改一些参数,验证我们的想法。

比如进行如下修改:

  • index.acss修改背景色为灰色,并增加一种字体样式:

    .warpper {
      background-color:gray;
      width:100%;
      height:100%;
      display:flex;
      flex-direction: column;
      justify-content: center;
      align-items: center;
    }

  • index.acss增加一种字体样式:

    .textA{
      color: red;
    }

    .textB{
      color: green;
      font-size: 40px;
    }

  • index.json修改文字内容:

    {
      "usingComponents": {
      },
      "state":{
        "text1": "hello waft"

  • index.axml修改显示内容,增加一行字,字段内容来源于之前未使用的mock.json中值:

    <div class="warpper">
      <div class="textA" onTap="onTap">{{text1}}</div>
      <div class="textB" onTap="onTap">{{desc}}</div>
    </div>

修改后的效果如下:

3 按钮组件测试

参考如下文章:【RISC-V 生态软件系列】Waft UI基础一:Button使用

获取源码:

git clone git@gitee.com:tsing-qiu/waft-ui.git

主要是获取ui相关组件的代码,如下图的assembly中的各个文件夹,以及src文件夹下的各个例程,本篇先来测试button组件:

3.1 将button源码添加到工程

将src文件夹中的test-button源码添加到工程中,如下图,然后修改app.json中的default字段为“pages/button/index”,这样就会默认显示按钮页面了:

可以修改button源码中的相关参数,以实现自己想要的效果:

比如我修改了index.axml:

<view class="wrapper">
  <x-nav-bar showArrow="{{true}}" title="Button 测试"></x-nav-bar>
  <view style="flex: 1; padding-top: 30rpx; display: flex;flex-direction: column;">
    <view class="title">1 按钮类型</view>
    <view class="flex">
      <x-button text="普通"></x-button><view class="dot"></view>
      <x-button type="tip" text="气泡"></x-button><view class="dot"></view>
      <x-button type="primary" text="类型1"></x-button><view class="dot"></view>
      <x-button type="secondary" text="类型2"></x-button><view class="dot"></view>
    </view>
    <view class="title">2 不同大小的按钮</view>
    <view class="flex">
      <x-button type="primary" text="小按钮" size="small"></x-button><view class="dot"></view>
      <x-button type="primary" text="中按钮" ></x-button><view class="dot"></view>
      <x-button type="primary" text="大按钮" size="large"></x-button><view class="dot"></view>
    </view>
    <view class="title">3 带图标的按钮</view>
    <view class="flex">
      <x-button type="secondary" text="按钮" iconURL="https://gw.alicdn.com/imgextra/i1/O1CN0192HvCz1vntR4jzNJ9_!!6000000006218-2-tps-20-20.png"></x-button><view class="dot"></view>
    </view>
    <view class="title">4 自定义颜色的按钮</view>
    <view class="flex">
      <x-button text="按钮" bgColor="#ff976a"  borderColor="#ff976a" textColor="#ffffff"></x-button><view class="dot"></view>
    </view>
  </view>
</view>

3.2 升级组件功能与编译

修改完后进行编译:

.build

可能会提示如下的错误:waft-ui-common.ts找不到:

这时需要升级waft-ui组件:

npm i waft-ui --save

升级完组件之后,即可编译成功。

3.3 运行测试

现在浏览器中查看运行效果:

再到板子中查看运行效果,比较奇怪的时,浏览器预览的和板子里实际运行的,效果不一样,如下图:

再次修改相关参数,修改assembly里的button.acss和base.acss中的相关的数值,以及修改app.json里的宽高为480。

排列整齐了一点,不过不同大小的按钮,还是不能正常显示为不太的大小,不知道哪里还没改到位:

4 总结

本篇详细分析了Waft基础例程的工程模板中各文件的基础作用,并通过修改参数验证猜想,最后通过新加一个button页面来进一步测试Waft的开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