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反馈】安路TangDynasty约束文件和代码排版问题

楼主:
1、今天测试时发现TangDynasty的工程里只能有一个约束文件(.adc),比如工程里已经有一个.adc的约束文件,如果再点菜单里的Add ADC File选择新的.adc文件,原来的文件会除移除,只保留新的文件。

2、TangDynasty不支持选中代码后按tab键向右移动代码,同样也不支持shift + tab组合按键向左移动代码,在代码排版时会很不方便,没研究过TangDynasty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种功能,的,好像tab键的方式比较常用,印象里常用的代码编辑器和WORD都支持这个快捷键。

网友A:
想要添加不同约束文件可以先在Constraints上添加不同名字的约束文件夹,在不同文件夹中添加约束文件。光标放到代码前面按tab,我知道的quartus和notepad好像也不支持选中按ta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添加不同约束文件可以先在Constraints上添加不同名字的约束文件夹,在不同文件夹中添加约束文件。光标 ...

我不太清楚你说的约束文件夹是指什么,我试着按我理解的,在项目下建了2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放了一个.adc文件,添加时如果添加第二个约束文件,第一个还是会自动被替换掉。

TAB排版问题,你说的放在行前确实可以实现,不过如果是多行代码向后移动就需要一行一行的移动比较麻烦。我用过的代码编辑器,印象里都支持选中多行向前或向后位置,比如vivado,iar,mdk,eclipse,vscode,notepad++,regexbuddy,...这些都支持这种方式。

quartus以前装过后来卸载了,刚才重装好试了下也是支持选中多行批量后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