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四 debian python+tk 计算器

楼主:
                                     【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四 debian python+tk 编个计算器

1,LicheeRV 86 debian先升级一下(操作可以直接在Sipeed LicheeRV 86 Panel debian也可以用ssh):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upgrade

    当然 也许不需要升级

2,安装python3

     然后看python3是否安装

     python3 -V查看“

     如果出现python交互命令提示符>>>就OK ,用quit()退出。

     如果没安装就: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3安装

3,安装tkinter图形库,这个肯定没安装

      apt-get install python3-tk

安装好之后直接进入python 用python3命令

然后输入两条指令试一下看tk是否装好:

当然也可以写个最简单的程序用python3 xxx.py运行测试:

4,在pc上安装thonny

     编写计算机程序,并调试

5,用ssh或者U盘或其他方法拷贝到Sipeed LicheeRV 86 Panel的Debian系统

      python3 cacl-tk.py运行测试

多方参照整了个代码

  • import tkinter as tk
  • calc = tk.Tk()
  • #加这个可以使整个背景和按键背景颜色一致
  • calc.configure(bg='green')
  • calc.title("简易计算器")
  • bts = ['1', '2', '3', '*', '4', '5', '6', '/',
  • '7', '8', '9', '-', '0', '.', '+', '=', '清0',]
  • row = 1
  • col = 0
  • for i in bts:
  • tk.Button(calc, text = i, bg='green',font=("宋体",12),width = 5, height = 4, relief = 'raised', command = lambda t = i: ck_event(t)).grid(row = row, column = col, sticky = 'nesw', )
  • #对齐方式
  • col = col+1
  • if row >= 4:
  • if col > 4:
  • col = 0
  • row += 1
  • else:
  • if col > 3:
  • col = 0
  • row += 1
  • inputbox = tk.Entry(calc, font = ("Times",16), width = 30, bg = "white")
  • inputbox.grid(row = 0, column = 0, columnspan =8)
  • def ck_event(k):
  • if k == '=':
  • if '/' in inputbox.get() and '.' not in inputbox.get():
  • inputbox.insert(tk.END, ".0")
  • try:
  • #计算eval
  • result = eval(inputbox.get())
  • inputbox.insert(tk.END, " = " + str(result))
  • except:
  • inputbox.insert(tk.END, "")
  • elif k == '清0':
  • inputbox.delete(0, tk.END)
  • else:
  • if '=' in inputbox.get():
  • inputbox.delete(0, tk.END)
  • inputbox.insert(tk.END, k)
  • calc.mainloop()

然后可以调整字体和显示颜色,再测试,效果如下:

网友A:
用这么小的屏幕显示内容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小的屏幕显示内容真不错~

用python还蛮方便的。tkinter用好了也蛮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ython还蛮方便的。tkinter用好了也蛮好看的。

这板子能跑QT吗?

网友:
还没玩起来。安装qtbase是可以。但还没跑起来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