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三 用OLED显示日历,时间,温湿度

楼主:
一。OLED显示ASCII。

(1)制作ASCII点阵编码。

    使用软件PCtoLCD2002.exe 生成ASCII点阵码。我把他们放到一个二维数字中,把它们保存为一个font.h文件中,在oled.c中包含这个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nst  FontSystem8x16[][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00,0x00,0x00,0x00},/*"!",1*/
{0x00,0x10,0x0C,0x02,0x10,0x0C,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0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0},/*"#",3*/
...
};

(2)字符显示的实现。

      程序是在 ch2601_hellowrld工程的基础上修改的,在oled.c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

void LCD_ShowChar(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j;

	num=num-' ';

	for(i=0;i<2;i++)
	{
	Set_Start_Page(row/8+i);
	Set_Start_Column(col);

	 for(j=0;j<8;j++)
	{
	  Write_Data(FontSystem8x16[num][i*8+j]);

	}
	}

}

void show_strin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
		LCD_ShowChar(col,row,*s++);
		col+=8;
		if(col>127)//自动换行
		{
			col=0;
			row+=16;
		}
	}
}

(3)字符显示调用。

show_string(10, 8, "hello world");//在10列,第8行显示hello world

二。日历实现

(1)日历初始化。

rtc_dev_t rtc1;
void rtc_init(void)
{

    rtc_time_t time_buf;

    /* rtc port set */
    rtc1.port = 0;
    /* set to DEC format */
    rtc1.config.format = HAL_RTC_FORMAT_DEC;
    hal_rtc_init(&rtc1);

    time_buf.sec = 5;
    time_buf.min = 3;
    time_buf.hr = 11;
    time_buf.weekday = 2;
    time_buf.date = 5;
    time_buf.month = 4;
    time_buf.year = 22;
    /* set rtc1 time to 2022/4/5,11:03:05 */
    hal_rtc_set_time(&rtc1, &time_buf);
}

(2)日历显示。

rtc_time_t old_time, new_time;
hal_rtc_get_time(&rtc1, &new_time);
	if(old_time.sec != new_time.sec) {
	    sprintf(oled_buf, "%02d-%02d-%02d", new_time.year, new_time.month, new_time.date);
	    show_string(40, 8, oled_buf);
	    sprintf(oled_buf, "%02d:%02d:%02d", new_time.hr, new_time.min, new_time.sec);
	    show_string(40, 24, oled_buf);
	    old_time.sec = new_time.sec;
	}

三。SHT3X 温湿度实现

  (1)初始化。

            我使用的SHT3X温湿度模块,它的默认地址是0X44,如果地址不对,将无法对模块进行读写操作。

#define IIC_SLAVE_ADDR      0x44
void SHT3X_Init(void)
{
	csi_error_t ret;
	unsigned char write_data[2],read_data[2],num;

	csi_pin_set_mux(PA8, PA8_IIC0_SCL);
    csi_pin_set_mux(PA9, PA9_IIC0_SDA);

    /* init函数的idx参数,请根据soc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
    ret = csi_iic_init(&master_iic, 0);
    if (ret != CSI_OK) {
        return -1;
    }
	 /* config iic master mode */
  ret = csi_iic_mode(&master_iic, IIC_MODE_MASTER);
  if (ret != CSI_OK) {
      printf("csi_iic_set_mode error\n");
      return -1;
  }
  /* config iic 7bit address mode */
  ret = csi_iic_addr_mode(&master_iic, IIC_ADDRESS_7BIT);
  if (ret != CSI_OK) {
      printf("csi_iic_set_addr_mode error\n");
      return -1;
  }
  /* config iic standard speed*/
  ret = csi_iic_speed(&master_iic, IIC_BUS_SPEED_STANDARD);
  if (ret != CSI_OK) {
      printf("csi_iic_set_speed error\n");
      return -1;
  }
 }

   (2)温湿度读取与显示。

uint8_t humiture_buff1[30];
int SHT30_read_result(void)
{

	unsigned int tem,hum;
	uint8_t num;
	unsigned char buff[6],write_data[2];

	float Temperature=0;
	float Humidity=0;

	 write_data[0] = 0x2c; write_data[1] = 0x06;

  num = csi_iic_master_send(&master_iic, IIC_SLAVE_ADDR, write_data, 2, 100000);
  if (num != 2) {
      printf("csi_iic_master_send error\n");
      return -1;
  }
	mdelay(500);
	num = csi_iic_master_receive(&master_iic, IIC_SLAVE_ADDR, buff, 6, 100000);

	tem = ((buff[0]<<8) | buff[1]);//温度拼接
	hum = ((buff[3]<<8) | buff[4]);//湿度拼接

	/*转换实际温度*/
	Temperature= (175.0*(float)tem/65535.0-45.0) ;// T = -45 + 175 * tem / (2^16-1)
	Humidity= (100.0*(float)hum/65535.0);// RH = hum*100 / (2^16-1)

	if((Temperature>=-20)&&(Temperature<=125)&&(Humidity>=0)&&(Humidity<=100))//过滤错误数据
	{

		sprintf(humiture_buff1,"%5.2f*C %5.2f%%",Temperature,Humidity);//111.01*C 100.01%(保留2位小数)
	}
	//printf("温湿度:%s\n",humiture_buff1);
	show_string(8, 40, humiture_buff1);
	hum=0;
	tem=0;
	return 0;
}

四。效果展示

网友:
网友有NTP的例子,移植过来,可以自动较对时间,有空可以实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