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反馈】安路TangDynasty ChipWatcher时钟源选择问题

楼主:
我理解的ChipWatcher的时钟源应该只能选一个,实际使用时好像即使选择多个后最终也只有一个,这种情况建议把时钟源窗口做成那种找到对应的listItem后直接双击就可以选择的,像现在这种把左边的网络向右添加好像没有意义,也容易造成误解,因为你感觉好像可以添加很多个,实际却只有一个,比较麻烦。

网友:
时钟源应该是多个,内部有一个低速和高速的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