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环境监测终端02-连接阿里云控制LED灯

楼主:
本篇文章介绍使用RVB2601开发板连接阿里云,并通过云端web界面控制开发板上的LED灯开关。

RVB2601开发板内置了联盛德公司性能&安全的 WiFi4 芯 W800,W800 通过 SPI CH2601 连接。W800 已经默认烧录基于 AT 的 WiFi 透传固件,支持飞燕平台,开发者可基于 AT 络指令,快速实现联的应场景。

一、准备工作

首先准备以下文档和软硬件工具。

RVB2601SDK包资源:

https://occ-oss-prod.oss-cn-hangzhou.aliyuncs.com/userFiles/3706713731985244160/resource/37067137319852441601618490096643H8zf3j4GJ6.zip

燕平台地址:

https://account.aliyun.com/login/login.htm?qrCodeFirst=false&oauth_callback=https%3A%2F%2Fliving.aliyun.com%2F%3Fspm%3Da2cl5.25411629.0.0.2bdf180f04cuvE

RVB2601_W800络透传AT指令集:

https://occ-oss-prod.oss-cn-hangzhou.aliyuncs.com/userFiles/3706713731985244160/resource/37067137319852441601615533178431smnfeReQnc.pdf

RVB2601开发板⼿册:

https://occ-oss-prod.oss-cn-hangzhou.aliyuncs.com/userFiles/3706713731985244160/resource/37067137319852441601615475227781dm4cDSePeY.pdf

RVB2601开发板快速上⼿指南:

https://occ-oss-prod.oss-cn-hangzhou.aliyuncs.com/userFiles/3706713731985244160/resource/37067137319852441601615533134515mRkykzGxmH.pdf

参考RVB2601开发板⼿册中校对各跳线帽复功能,保证上⼿使时各硬件功能正常,仔细检查各跳线帽连接是否正确。如下图。

图1、跳线块位置

二、燕平台产品创建

登录平台后,需要先创建个项。数据会根据项隔离,以确保客户的数据安全。每个项可以独授权给其他阿云账号,可以于项的多开发协作、和运营中的交付。每个项会有

ID,在调云端服务接时,会使到该ID。

图2、创建项目

创建项后,就可以在项中创建关及设备的产品。每个项中,可以新建多个产品,产品代表种设备型号。选择使 led 测试,使默认的功能定义。

图3、创建产品

完成创建后,功能定义和机交互⻚⾯都按默认,点击下步进设备调试⻚⾯,WiFi模组随便选一个,然后点击新增测试设备。

图4、新增测试设备

完成后点击查看设备证书,这些信息就是回头要写到程序里面用于联网的关键数据。

图5、查看设备证书

三、CDK程创建

根据RVB2601开发板快速上⼿指南指导,点击 创建 ,在搜索框输ch2601_webplayer_demo 找到示例程,添加到本地。

图6、创建工程

下载时部分资源包可能会因为版本缺失导致下载失败,按下图操作即可。

图7、重新下载

配置好后先编译下载到板子上测试一下,确保软硬件开发基础是好的,这个例程运行后,可以在串口控制台输入help,能看到这个例程支持很多指令,如下图。

图8、默认指令

四、添加代码连接燕实现

程的 sdk_chip_ch2601 --> drv_wifi_at_w800 找到 w800_api.c/h 件。在 w800_api.c 添加以下代码:

int w800_living_wjap(const char *myssid,const char *mypassword)
{
    int ret = -1;
    aos_mutex_lock(&g_cmd_mutex,AOS_WAIT_FOREVER);
    atparser_clr_buf(g_atparser_uservice_t);
    if (atparser_send(g_atparser_uservice_t, "AT+WJAP=%s,%s", myssid ,mypassword) == 0) {
        if (atparser_recv(g_atparser_uservice_t, "OK\n") == 0) {
            ret = 0;
        } else {
            printf("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r\n");
        }
    }
    atparser_cmd_exit(g_atparser_uservice_t);
    if (ret == 0) {
        printf("WIFI set OK!\r\n");
    }
    aos_mutex_unlock(&g_cmd_mutex);
    return ret;
}
int w800_living_idmau(const char *mykey,const char *myname,const char *mysecret,const char *mypsecret)
{
    int ret = -1;
    aos_mutex_lock(&g_cmd_mutex,AOS_WAIT_FOREVER);
    atparser_clr_buf(g_atparser_uservice_t);
    if (atparser_send(g_atparser_uservice_t,"AT+IDMAU=\"%s\",\"%s\",\"%s\",\"%s\"", mykey , myname , mysecret ,mypsecret) == 0) {
        if (atparser_recv(g_atparser_uservice_t, "OK\n") == 0) {
            ret = 0;
        }else {
            printf("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r\n");
        }
    }
    atparser_cmd_exit(g_atparser_uservice_t);
    if (ret == 0) {
        printf("IoT set OK!\r\n");
    }
    aos_mutex_unlock(&g_cmd_mutex);
    return ret;
}

int w800_living_idmcon(void)
{
    int ret = -1;
    aos_mutex_lock(&g_cmd_mutex,AOS_WAIT_FOREVER);
    atparser_clr_buf(g_atparser_uservice_t);
    if (atparser_send(g_atparser_uservice_t, "AT+IDMCON") == 0) {
        if (atparser_recv(g_atparser_uservice_t, "OK\n") == 0) {
            ret = 0;
       } else {
            printf("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r\n");
       }
    }
    atparser_cmd_exit(g_atparser_uservice_t);
    if (ret == 0) {
        printf("AT+IDMCON \r\n");
    }
    aos_mutex_unlock(&g_cmd_mutex);
    return ret;
}

在 w800_api.h 添加以下代码:

int w800_living_wjap(const char *myssid,const char *mypassword);
int w800_living_idmau(const char *mykey,const char *myname,const char *mysecret,const char *mypsecret);
int w800_living_idmcon(void);

修改 app --> src --> app_main.c 代码,并根据 3.2 章节成五元组信息在 connect_iot_dome 函数中将其填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os/list.h>
#include <aos/debug.h>

#include <uservice/uservice.h>
#include <uservice/eventid.h>
#include <yoc/sysinfo.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player_demo.h"
#include "app_main.h"

#define TAG "APP"

extern int w800_living_wjap(const char *myssid,const char *mypassword);
extern int w800_living_idmau(const char *mykey,const char *myname,const char *mysecret,const char *mypsecretconst);
extern int w800_living_idmcon(void);

int iot_connect_dome(void)
{
	 char *my_ssid = "*********";//2.4GHZ WiFi ssid
	 char *my_password = "*********";//2.4GHZ WiFi password

	 char *my_key = "*********";//ProductKey
	 char *my_name = "*********";//DeviceName
	 char *my_secret = "*********";//DeviceSecret
	 char *my_p_secret = "*********";//Product Secret

	 int ret1 = -1;
	 int ret2 = -1;
	 int ret3 = -1;

	 ret1 = w800_living_wjap(my_ssid,my_password);
	 if (ret1 == 0){
		printf("AT+WJAP:OK!\n");
	 }
	 else{
		printf("AT+WJAP:ERROR!\n");
	 }
	 ret2 = w800_living_idmau(my_key,my_name,my_secret,my_p_secret);
	 if (ret2 == 0){
		printf("AT+IDMAU:OK!\n");
	 }
	 else{
		printf("AT+IDMAU:ERROR!\n");
	 }
	 ret3 = w800_living_idmcon();
	 if (ret3 == 0){
		printf("AT+IDMCON:OK!\n");
	 }
	 else{
		printf("AT+IDMCON:ERROR!\n");
	 }
	 if(ret1 == 0 && ret2 == 0 && ret3 == 0){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static void network_event(uint32_t event_id, const void *param, void *context)
{
    switch(event_id) {
    case EVENT_NETMGR_GOT_IP:
        LOGD(TAG, "net got ip");
        break;
    case EVENT_NETMGR_NET_DISCON:
        LOGD(TAG, "net disconnect");
        break;
    }

    /*do exception process */
    app_exception_event(event_id);
}

int main(void)
{
    int ret = -1;
    board_yoc_init();
//    player_init();
//    cli_reg_cmd_player();
    /* Subscribe */
    event_subscribe(EVENT_NETMGR_GOT_IP, network_event, NULL);
    event_subscribe(EVENT_NETMGR_NET_DISCON, network_event, NULL);

	ret = iot_connect_dome();
	if (ret == 0){
		printf("connect iot success\n");
	}else{
		printf("connect iot error\n");
	}
}

修改 sdk_chip_ch2601 --> drv_wifi_at_w800 找到 w800_devops.c 件的 w800_start 函数。

int w800_start(aos_dev_t *dev, wifi_config_t * config)
{
    // w800_set_mode(dev, config->mode);
//    return w800_ap_connect((const char *)config->ssid, (const char *)config->password);
    return 0;
}

根据RVB2601开发板快速上⼿指南4.2章节进编译,4.3章节进烧录。重启开发板使⼝⼯具波特率115200连接可看到如下图打印信息。

图9、打印信息

此时燕平台设备调试界的测试设备中,我们新增的设备会显示为在线,如下图。表明开发板已经连上燕平台了。

图10、阿里云连接成功

五、添加LED灯控制

w800_api.c 添加接收云平台下发指令的回调函数,代码如下。

extern int iot_apply(char *strbuff);

static int _iot_recv_handler(atparser_uservice_t *at, void *priv, oob_data_t *oob_data)
{
    //+IDMPS:<device_id>,<msg_len>,<message>  OK
    int id = 0;
    int len = 0;
    char data[128] = {0};
    LOGI(TAG,"%s(%d)",oob_data->buf,oob_data->len);
     char *str = strchr(oob_data->buf, ':');
        if (str  != NULL) {
            sscanf(oob_data->buf, "%d,%d,%s\r\n", &id, &len, data);
            LOGI(TAG,"==>iot_recv %d(%d):%s\r\n",id, len, data);
			iot_apply(data);
        }

    /* recv data is not enough need recv more */
    return 0;
}

在w800_module_init(utask_t *task, w800_wifi_param_t *param)函数中添加初始化代码。

atparser_oob_create(g_atparser_uservice_t, "+IDMPS:", _iot_recv_handler, NULL);       //属性设置OOB注册

在app_main.c 文件中添加LED相关的初始化和控制代码,如下。

static csi_gpio_pin_t r;
static csi_gpio_pin_t g;
static csi_gpio_pin_t b;

void led_pin_init()
{
    csi_pin_set_mux(PA7,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PA25,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PA4, PIN_FUNC_GPIO);
    csi_gpio_pin_init(&r, PA7);
    csi_gpio_pin_dir(&r, GPIO_DIRECTION_OUTPUT);
    csi_gpio_pin_init(&g, PA25);
    csi_gpio_pin_dir(&g, GPIO_DIRECTION_OUTPUT);
    csi_gpio_pin_init(&b, PA4);
    csi_gpio_pin_dir(&b, GPIO_DIRECTION_OUTPUT);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b, GPIO_PIN_HIGH);
}

void led_refreshed(int sw_led)
{
    if (sw_led == 1)
    {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LOW);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LOW);
        csi_gpio_pin_write(&b, GPIO_PIN_LOW);
    }
    else
    {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b, GPIO_PIN_HIGH);
    }
}

unsigned char buff_accept[68];
cJSON *str_json, *str_value;  //初始化json结构体指针

int iot_apply(char *strbuff)
{
	strcpy((char *)buff_accept,strbuff);
	str_json = cJSON_Parse((char *)buff_accept);   //创建JSON解析对象,返回JSON格式是否正确
    if(str_json == NULL)
	{
		LOGI(TAG"error:%s;\r\n",cJSON_GetErrorPtr());
		cJSON_Delete(str_json);//释放内存
		return -1;
	}
	else
	{
		cJSON *str_value = cJSON_GetObjectItem(str_json, "powerstate");
		LOGI(TAG,"powerstate:%d;\r\n",str_value->valueint);
		led_refreshed(str_value->valueint);
		cJSON_Delete(str_json);//释放内存
		return 1;
	}

}

在此处特别说明一下,由于云端传回的信息是JSON格式,需要用到cJSON库进行解码。我推荐一个很容易获得cJSON库的方式。如下图。

图11、欢迎界面

在欢迎页面第一个实例是《WiFi智能灯控》例程,把它下载下来,不用编译,你会发现在《__workspace_pack__》这个文件夹下就有了cJSON库了。如下图。

图12、获得cJSON库

然后在库管理里面将cJSON库添加到工程中即可。如下图。

图13、cJSON库添加

然后除bug编译,代码部分就搞完了。在阿里云平台通过在线调试可以测试代码是否执行正常。如下图。

图14、在线调试

六、添加web应用

在操作之前先介绍一下阿里的生活物联网平台(飞燕平台)与物联网平台的区别。

物联网平台提供原子化的设备接入能力,适用于云开发能力较强的用户,可以在各个行业领域使用。了解更多详情请参见什么是物联网平台。

    生活物联网平台提供了设备接入能力、移动端的SDK以及免开发的公版App和界面,更适用于消费级的智能设备开发者,开发门槛较低,可以快速实现消费级设备的智能化,如智能家电、穿戴、家装领域等。

使用同一个阿里云账号登录的用户,在生活物联网平台创建的所有产品和设备,将自动同步到物联网平台中。而在物联网平台中创建的产品,也可以通过手动切换收费模式,将产品转移到生活物联网平台中。

本章用到的物联网应用开发(IoT Studio)是阿里云针对物联网场景提供的生产力工具,是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的一部分。可覆盖各个物联网行业核心应用场景,帮助用户高效经济地完成物联网数据分析、设备、服务及应用开发,加速物联网SaaS构建。

物联网应用开发提供了Web可视化开发、移动可视化开发、业务逻辑开发与物联网数据分析等一系列便捷的物联网开发工具,解决物联网开发领域开发链路长、定制化程度高、投入产出比低、技术栈复杂、协同成本高、方案移植困难等问题。详细介绍见以下链接。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6087.html?scm=20140722.184.2.173

下面介绍web应用创建过程。首先登陆IoT Studio账号,如下连接。

https://account.aliyun.com/login/login.htm?qrCodeFirst=false&oauth_callback=https%3A%2F%2Fstudio.iot.aliyun.com%2Fp%2Fa123jX2VXQqAfhnk%2Fproject%2Fdetail

图15、IoT Studio界面

点击新建按钮,进入到开发界面,从左侧控件栏里选中开关控件拖入布局框中。如下图。

图16、创建开关控件

按照下图顺序和内容设置开关属性,如果一次弄不好,可以多尝试几次,由于图形式操作很简单,很快就能搞清楚其中的逻辑过程。

图17、设置开关属性

配置好后点击预览,即可见到所设计的用户界面。点击这个大按钮,就可控制开发板的LED灯开关了。效果如下。

图18、云端控制LED灯开关

至此,阿里云与RVB2601实验板的连接过程就介绍完了,通过此次实操,基本搭建完成网络通讯部分功能,为后边功能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