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PWM波控制负载供电电压0-12V可调

楼主:
最近在做恒温控制系统,单片机输出的3.3V的PWM波形,想通过该波形控制负载的供电电压,负载电压1-12V,12V供电时最大电流8A,有没有什么芯片能满足要求呢

网友A:
输入幅度3.3V,输出最大12V8A,不必用芯片,分立器件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幅度3.3V,输出最大12V8A,不必用芯片,分立器件即可。

用软件仿真可以实现,但是大神们说这种电路不可靠,不被采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仿真可以实现,但是大神们说这种电路不可靠,不被采用

此电路设计用电阻R1实现MOS管门极上拉。这种方法不是不可以用,但门极上升沿(漏极电流下降沿)不太陡峭。频率较低时可以用,频率较高时MOS管损耗比较大。

你的PWM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设计用电阻R1实现MOS管门极上拉。这种方法不是不可以用,但门极上升沿(漏极电流下降沿)不太陡峭。 ...

PWM波的频率10K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M波的频率10K左右

PWM频率10kHz,用电阻上拉比较勉强。建议改用串联推挽输出(两个小功率双极型三极管,对直流电源来说两管串联)。这样,上拉靠三极管,比电阻上拉能力要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波的频率10K左右

另一个办法,是增加一支小功率三极管为MOS管门极放电。这需要画出图来才能够说明。今天太晚了,明天我画出来再说吧。

网友C:
加热元件是什么?控温对象又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热元件是什么?控温对象又是什么?

用制冷片对水槽里的水控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制冷片对水槽里的水控温

就应该用你仿真的方式,用芯片,这是那个大神,在当下芯片短缺的背景下12V/8A的芯片这个价格估计离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10kHz,用电阻上拉比较勉强。建议改用串联推挽输出(两个小功率双极型三极管,对直流电源来说两管 ...

用三级管这样上拉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仿真可以实现,但是大神们说这种电路不可靠,不被采用

此图和你的图相比较,增加了三极管T2和二极管D2。三极管T2可以使用8050这类小功率三极管。二极管可以使用1N4148之类高速二极管。其余元器件标号均与原图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三级管这样上拉可行吗

上面这个PNP三极管不受PWM控制,其集电极电流从图中看几乎为零,显然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仿真可以实现,但是大神们说这种电路不可靠,不被采用

此电路是典型的Buck电路,没有什么 “不可靠”,完全可以使用。但此电路MOS管门极靠电阻上拉,速度稍慢,应该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仿真可以实现,但是大神们说这种电路不可靠,不被采用

如果该电路的负载是如9楼所说的制冷片,那么负载电阻的变化很小,此电路可以使用。

此电路对输出电压并没有取样再反馈到单片机,这是开环工作。如果负载电阻变化较大,那么对同样的PWM占空比,输出电压可能相差很大,也就是说,输出电压不受占空比控制,反而与负载电阻强烈相关(电阻大则输出电压高)。这一点务必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波的频率10K左右

电感L1数值的选取与PWM频率有关。你的图中L1用10mH,此值是否合适,还需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个PNP三极管不受PWM控制,其集电极电流从图中看几乎为零,显然不可行。

明白了,多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波的频率10K左右

10K可能会造成电感啸叫,属于人耳的听觉范围内,最好调大一点,另外MOS管驱动可以采用专用驱动芯片类似IR2110这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制冷片对水槽里的水控温

控制精度和具体用途是什么?

该系统显然属于大温度惯性的温控系统,且半导体制冷片是非线性元件,还是用固定电压驱动为佳。用一只MOS管做开关控制,无需什么PWM,水槽本身就是个巨大的积分环节,精度要求不高的话,PID算法都不需要,带点施密特滞回特性的简单开关控制都可实现。用MCU的话,简单8位MCU做人机界面和控制源,配合浸入水槽的半导体温度传感器,MOS管控制制冷片开关,整机成本很低且不受什么器件缺货的影响。这个方案控制精度到0.1~0.5摄氏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精度和具体用途是什么? 该系统显然属于大温度惯性的温控系统,且半导体制冷片是非线性元件,还是 ...

是这样的,测盐度传感器是装在恒温水槽里面的,采集盐度的电压,采集电压的精度很高,精度在±0.000015,温度变化是在±0.005度,水槽前期需要快速加热到恒定的温度,需要功率大一点,到了恒定的温度以后就需要小功率加热,大功率会导致温度突变到时采集的数据不稳定,所以这里需要用到PID算法控制。目的就是通过测试制冷片加热水温和电压的关系,达到很有效恒温的控制。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