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反馈】安路TangDynasty 下载程序速度选择问题

楼主:
TangDynasty下载时的时钟速率里有很多选项可选,默认为1Mbps,最高可选3Mbps。以前我每次下载的时候为了快那么一点点都会费劲吧啦的去选一下3Mbps。后来我感觉进度条的速度好像区别不大,于是我用计时器测了一下,1Mbps和3Mbps下载的速度是一样的。被骗了无数次。

在使用1Mbps下载时的时间为45.88-29.80 = 16.08秒。

使用3Mbps下载时的时间为:69.01-52.98 = 16.03秒。考虑计时误差这两个速率的下载速度是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

网友A:
这个估计是GD32做的JTAG速度做得不快,选高了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是GD32做的JTAG速度做得不快,选高了也没有用。

有可能是你说的情况,不过我觉得TD软件设置的可能性也很大,GD32F150的USB是2.0FS 12Mbps,瓶颈不在这儿。具体的JTAG协议我不了解,不过看引脚是使用了GD32F150的PA4~PA7,对应的是SPI0相应引脚,GD32F150的SPI速率最高为18Mbps,瓶颈也不在这儿。

网友A:
你拿示波器抓一下JTAG的波形看看,就知道大概是啥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拿示波器抓一下JTAG的波形看看,就知道大概是啥情况了。

按你说的测了一下TP15的波形,1.16MHz左右,无论TD软件速率设置的是1Mbps还是3Mbps。这也可能是TD软件没有把对应的速率配置到GD32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