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串电池保护芯片厂家综述

楼主:
4串到6串的电池组,搭配升降压或者降压电路,即可实现快充功能。另外,USB PD3.1的推出,支持48V输出电压,240W输出功率,搭配合适的升降压芯片,可以让户外电源实现更大功率PD快充。

锂电保护芯片用于多串电池组,需要独立检测电池组中每节电池的电压,从而提供电池的过充和过放保护。在单节电池电压和电池组总电压出现异常,或者温度异常时,需要及时切断电池与电路之间的连接,从而保护电池组和用电设备的安全。、

目前已有矽力杰、杰华特、创芯微、英集芯、钰泰、赛微六家厂商推出了30款锂电保护芯片,覆盖了3-18串电池组的应用,并且均适用于锂离子电池组和磷酸铁锂电池组,其中4串锂电保护芯片适用于300-600W户外电源产品,4串以上锂电保护芯片可用于1000W以上功率的户外电源。

根据调研机构数据显示,2020年便携式储能电源行业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95亿元,预计到2025年有望突破280亿元。此外,据行业知情人士透露2021年全球户外电源销量已经突破千万台,户外电源行业各大头部企业更是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国内多家电池行业巨头相继入局户外电源产品,成为户外电源行业的重量级选手。

网友:
不错,这些都是国产的芯片,国产芯片逐步在国内占了比较大的市场了.

网友:
矽力杰推出了三款内置均衡功能的多串锂电池保护芯片,分别为支持3-6串电池的SY68920,支持6-12串电池的SY68930和支持9-18串电池的SY68940,满足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储能等系统应用。

矽力杰串联电池监控解决方案支持锂电池组放电过流,放电短路,电池组单体/总电压欠压过压保护功能,还支持连接二级保护芯片,在出现故障时,保护芯片可进行模拟以及数字模式的报警信号输出。保护芯片内置的I2C接口,支持访问电池组的单体电压,总电压,充放电电流及温度参数,功能十分全面。

矽力杰SY68920是一颗适用于3-6串联锂电池应用的保护芯片,芯片内置ADC用于测量电池电压,电池组或保护芯片温度。芯片内置独立ADC用于检测电池组电流,在低侧采用NMOS能够降低成本,并提升保护板性能。芯片支持放电过流保护,放电短路保护,支持电池欠压和电池过压保护。

芯片内部集成电池均衡控制功能,集成电池均衡MOS,支持警报中断输出,芯片具有I2C接口,可对外输出电池状态信息,采用QFN5*5-32封装。

 矽力杰SY68930适用于6-12串联锂电池应用,采用QFN6*6-40封装。芯片内部集成ADC,精准测量电池电压、电池组或芯片温度,并配有一个独立的内部ADC测量电池组电流,芯片拥有放电过流保护 (OCD)、 放电短路保护 (SCD)、过压保护 (OV)、欠压保护 (UV)等多种保护功能等。

矽力杰SY68940适用于9-18串电池组应用,采用QFN8*8-40封装。芯片内置ADC用于测量电池电压,电池组或保护芯片温度。芯片内置独立ADC用于检测电池组电流,在低侧采用NMOS能够降低成本,并提升保护板性能。芯片支持放电过流保护,放电短路保护,支持电池欠压和电池过压保护。

杰华特针对多串电池应用,推出了一系列多串锂电保护芯片,分别为支持3-5串电池的JW3312保护芯片,支持3串电池的JW3313电池保护芯片,支持5-7串的JW3317电池保护芯片,具有数字接口,支持4-10串电池监控的JW3370电池保护芯片以及支持2-5串的二次侧电池保护芯片JW3410。

杰华特JW3312是一颗支持3-5串锂电池的保护芯片,内部集成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支持过充、过放、过流、过热以及电池断线保护。JW3312支持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具有25mV过充电压检测精度,50mV过放检测精度,内置电池均衡功能,具有3μA待机功耗。JW3312提供TSSOP20封装,适用于可充电锂电池组,电动工具和UPS备份电池组。

杰华特JW3313是一颗支持3串锂电池的保护芯片,芯片支持电池过充、过放、过电流、电池温度以及开路检测。JW3313支持磷酸铁锂和锂电池应用,具备25mV过充检测精度和80mV过放检测精度,具备三阶段过电流保护,内置高精度电池温度检测,支持电池过热和过冷保护,具备1.5μA待机功耗。JW3313采用MSOP10封装,支持可充电锂电池组,电动工具等应用。

杰华特JW3410

杰华特JW3410是一颗支持2到5串锂电池的二次保护芯片,内部集成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用于锂电池过充保护。内置的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具有20mV精度,支持磷酸铁锂及锂电池过压保护,支持高压锂电池应用,具备不同的释放阈值和动作延时。

JW3410具有独立引脚用于过电压信号输出,芯片自动监测电池电压,当出现过充或者断线时,经过延时输出控制信号,可用于控制MOS管或三端保险丝,切断电路连接,保证电池安全。JW3410具有3μA功耗,采用MSOP8封装,适用于可充电锂电池组,电动工具及笔记本电脑电池电压监测。

网友:
ICM创芯微

创芯微针对户外电源多串电池组,推出了4-13串联锂电池保护芯片,分为全保护不带均衡功能,以及全保护带均衡功能的保护芯片,二次保护芯片具有过充保护以及完整的过充、过放+温度保护功能,可实现双重保护功能,进一步提升电池组的安全性。

创芯微CM1041

创芯微CM1041系列是一款专用于4串锂/铁电池的保护芯片,内置有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通过检测各节电池的电压、充放电电流及温度等信息,实现电池过充电过放电放电过电流、短路、充电过电流、过温等保护功能,可通过外接电容来调节过充电、过放电、过电流保护延时。

创芯微CM1341

创芯微CM1341系列是一款专用于4串锂/铁电池的保护芯片,内置有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通过检测各节电池的电压、充放电电流及温度等信息,实现电池过充电过放电均衡、断线、低压禁充、放电过电流、短路、充电过电流和过温保护等功能,放电过流保护延时外置电容可调,其他保护延时内置。

创芯微CM1051

创芯微CM1051 系列是一款专用于 5 串锂电池或聚合物电池的保护芯片,内置有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通过检 测各节电池的电压、充放电电流及温度等信息,实现电池过充电、过放电、放电过电流、短路、充电过电流、过温等保护功 能,可通过外接电容来调节过充电、过放电、过电流保护延时。

创芯微CM1361

创芯微CM1361系列是一款专用于6串锂/铁电池的保护芯片,内置有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通过检测各节电池的电压、充放电电流及温度等信息,实现电池过充电、过放电均衡、断线、低压禁充、放电过电流、短路、充电过电流和过温保护等功能,放电过流保护延时外置电容可调,其他保护延时内置。

创芯微CM1250

创芯微CM1250 系列产品内置高精度的电压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是一款用于可充电电池的二级保护芯片。通过检测电池包中 每一节电芯的电压,为电池包提供过充电保护。

创芯微CM1270

创芯微CM1270 系列产品内置高精度的电压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是一款用于可充电电池的二级保护芯片。通过检测电池包中 每一节电芯的电压,为电池包提供过充电保护。

网友:
INJOINIC英集芯

英集芯推出了5款户外电源锂电保护芯片,支持2-10串锂电池应用,可满足聚合物锂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组的应用,可以为电池组提供过流、过压以及过放保护。

英集芯IP3254电池保护芯片采用TSSOP16封装,支持磷酸铁锂和锂电池应用,根据电池电压不同有多种型号可选择,充分满足多种电池应用需求。不光可用于移动电源内置电池保护功能,还可为小功率的户外电源提供内置电池保护功能。

英集芯IP3254支持锂电池过充、过放、放电过流、充电过流保护。内部集成均衡电路,无需外部元件即可实现电池充电均衡,支持外扩MOS增加电池均衡电流。

英集芯IP3255

英集芯IP3255系列内置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延迟 电路,是用于 3 节或 4 节串联锂离子/聚合物可充电电池保护的 IC。通过 SEL 端子的切换,可用来保护 3 节或 4 节串联电池。内置充放电 NTC 高低温保护功能。

英集芯IP3259

网友:
英集芯IP3259系列内置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是用于 3/4/5 节串联锂离子、聚合物可充电电池保护的 IC。IP3259内置电池电量均衡功能,有效减小因电池参数不一致和老化导致的电池电压不 匹配,延长电池使用时间和寿命。该芯片还内置了充放电 NTC 高低温保护功能。并可以通过芯片级联增加保护电池节数。

英集芯IP3267

英集芯IP3267 系列内置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是用于 5-10 节串联锂离子、聚合物和磷酸铁锂可充电电池保护的 IC。IP3267 内置高精度检测电路,支持过压、欠压、三段过放电流保护、充电过流保护、断线检测保护和电池均衡功能。内置均衡电路,不需要任何外围元件即可实现电池充放电均衡,并且还可以外扩 MOS 管增大均衡电流。IP3267内置充放电 NTC 检测电路,对电池进行高低温保护。

ETA钰泰

钰泰半导体针对多串锂电池应用推出了一款电池均衡芯片。

钰泰ETA3001

钰泰ETA3001是一种感应式电池平衡器,采用DFN2x2封装,与传统的被动平衡技术不同,该芯片采用了一种带有感应器的控制方案,在两个单元之间搅动电流,直到单元达到平衡。由于开关特性,传统线性平衡技术产生的热量和功率损耗大大减少;由于更高的平衡电流不受封装散热的限制,平衡时间也显著缩短。

ETA3001在待机状态下仅消耗电池的2uA超低电流,延长了电池的储存时间。两个电池的最终平衡电压也非常精确,这提高了串联电池的性能和寿命。ETA3001还可用于多个单元堆叠,单元数为偶数。ETA3001具有与电池充电中的预处理类似的保护功能,即当一个电池的电压明显低于另一个电池时,平衡电流会降低到安全水平,直到较低电压的电池充电。

ETA钰泰

钰泰半导体针对多串锂电池应用推出了一款电池均衡芯片。

钰泰ETA3001

钰泰ETA3001是一种感应式电池平衡器,采用DFN2x2封装,与传统的被动平衡技术不同,该芯片采用了一种带有感应器的控制方案,在两个单元之间搅动电流,直到单元达到平衡。由于开关特性,传统线性平衡技术产生的热量和功率损耗大大减少;由于更高的平衡电流不受封装散热的限制,平衡时间也显著缩短。

ETA3001在待机状态下仅消耗电池的2uA超低电流,延长了电池的储存时间。两个电池的最终平衡电压也非常精确,这提高了串联电池的性能和寿命。ETA3001还可用于多个单元堆叠,单元数为偶数。ETA3001具有与电池充电中的预处理类似的保护功能,即当一个电池的电压明显低于另一个电池时,平衡电流会降低到安全水平,直到较低电压的电池充电。

Cellwise赛微

赛微微电推出了5款锂电池保护芯片,满足3串到10串锂电池及磷酸铁锂电池应用。保护芯片能够为电池提供过充、过放,过流保护功能以及均衡功能,并支持外接热敏电阻检测电池温度,提供电池温度保护功能,确保电池在安全的温度范围下使用,芯片内置均衡功能,能够消除由于电池自耗电以及大倍率充放电导致的电池不平衡,从而延长锂电池组的使用寿命以及续航时间,充分释放电池容量。

赛微CW1244

赛微CW1244 系列产品是一款高度集成的 3~4 串锂离子电池或锂聚合物电池保护芯片,可以为电池包提供过充、过放、充放电过流、断线、充放电过温保 护以及均衡功能。

赛微CW1244详细规格资料。

相关阅读:

1、拆解报告:羽博300W便携式储能电源

赛微CW1353

赛微CW1353系列产品是一款内置高精度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的锂电池保护芯片,适用于4~5串锂离子电池或锂聚合物电池包。为锂电池包提供过充电检测、过放电检测、过电流检测、均衡、断线检测以及充放电高低温等保护功能。

赛微CW1353内置MOSFET驱动功能,支持外部PWM信号通过DCTRL端子来控制DO端子输出,实现电机调速以及软启动功能。

赛微CW1274系列产品是一款高度集成的 4~7 串锂离子电池或锂聚合物电池保护芯片。赛微CW1274 为电池包提供过充、过放、充放电过流、断线、充放电过温保护以及均衡功能,并支持芯片级联使用。

网友:
赛微CW1274系列产品是一款高度集成的 4~7 串锂离子电池或锂聚合物电池保护芯片。赛微CW1274 为电池包提供过充、过放、充放电过流、断线、充放电过温保护以及均衡功能,并支持芯片级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