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V输入buck型DCDC芯片问题

楼主:
最近有块板子电源输入为48V,找了个芯片XL7005A

问题:1.在于这个芯片开关频率只有150K,要降低纹波就得增加电感,尴尬。

2.CFF是补偿电容吧,整个datasheet又没有幅频相频特性,现在48V/12V这个参数还不好给,从他们手册上的几个电路推,认为R2、R1并联结果与CFF乘机固定,没有理论支持。记忆中影响小信号分析的只有R2,和R1无关。

3.有没有推荐的 可以达到48V输入的芯片。TI、MPS的都是车规级,大电流的,这边电流不超过0.5A。

XL7005A datasheet-Chinese.pdf

网友A:
XL7005A资料没看到幅频相频特性的图表

lm2576HV的支持高宽电压输入,可以找一下资料看是否适合

网友B:
输出电容也会影响纹波的,楼主何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容也会影响纹波的,楼主何不试试

应该是表达问题。

这个芯片内部MOS限制最大电流0.5A,电感小了电流纹波大,不是说的输出电压的纹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L7005A资料没看到幅频相频特性的图表 lm2576HV的支持高宽电压输入,可以找一下资料看是否适合

我先查查这个资料,相比而言,国内的东西虽然是我们熟悉的中文,不过这个数据表写的太模糊了,技术支持还不一定能找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先查查这个资料,相比而言,国内的东西虽然是我们熟悉的中文,不过这个数据表写的太模糊了,技术支持还 ...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还是找了个TI的,LMR16006,用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了个TI的,LMR16006,用量少

好的:)

网友E:
你好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宝砾微有一款降压芯片PL88101,最大输入电压可以做到60V 电压0.6A ,频率150-1200KHZ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宝砾微有一款降压芯片PL88101,最大输入电压可以做到60V 电压0.6A ,频率150-1200 ...

最高可到2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