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三极管Q3起什么作用?

楼主:
请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下面电路图中三极管Q3 PNP型是起作用?

网友:
『下面电路图中三极管Q3 PNP型是起作用?』

Q3的作用,看不出来什么。Q3并没有任何反馈,从集电极看进去,内阻很大,是近似恒流源。

网友A:
倒是Q4,其接法相当诡异。图中Q4是个PNP管,但基极电位高于发射极电位(恰为Q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不明白Q4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电路是测绘的吧?应该是有错,而且R2、R7右侧的电路必须给出。

网友B:
Q3像是个欠压开关,当输入低于12V时切断。

(虽b-e间少了个旁路电阻似不太可靠)

Q2、Q4太诡异,无论何种情况基极电位都被嵌位在0.7V以下,后级不知做什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像是个欠压开关,当输入低于12V时切断。 (虽b-e间少了个旁路电阻似不太可靠) Q2、Q4太诡异,无论何 ...

如果说是欠压保护话,,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当输入电压小于12V时,Q3 管截止
这样的话,感觉比较赞同

另外想请教老师,后面的输出电阻改用下面图的接法,中点共接一个电阻,这样能实现快速关断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倒是Q4,其接法相当诡异。图中Q4是个PNP管,但基极电位高于发射极电位(恰为Q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不 ...

主要想用图腾两个电阻用来均衡中点电压的,请问老师,如下图修改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想用图腾两个电阻用来均衡中点电压的,请问老师,如下图修改是否可以

『如下图修改是否可以』

“可以” 或者 “不可以” ,要看你打算实现什么目的。能够实现目的,就是可以,不能实现目的,就是不可以。现在不知道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想用图腾两个电阻用来均衡中点电压的,请问老师,如下图修改是否可以

但是你这样修改后,肯定不可以,就是说,不能实现任何目的。

原因在于:上面三极管的集电结和下面三极管的发射结已经将电源短路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