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分立mos器件有四端都引出来的产品吗?

楼主:
请问分立mos器件有四端都引出来的产品吗?我看大部分分立MOS器件都是三端,内部体端和s端接一起了,难道没有分立MOS四端都引出来 的这种市场需求吗,有的话求告知

网友A:
『请问分立mos器件有四端都引出来的产品吗?』

有。但这种MOS管,是具有两个门极(栅极)的MOS管,均为小功率,且如今不再生产。

恐怕这种管子,与你的要求完全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分立mos器件有四端都引出来的产品吗?』 有。但这种MOS管,是具有两个门极(栅极)的MOS管,均为小 ...

没事,那可以告知什么型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那可以告知什么型号吗,谢谢

这类管子,大半用于高频,用于混频或者自动增益控制。而且以日本生产的居多,其它国家好像很少。

网友:
maychang 发表于 2022-4-6 12:17       这类管子,大半用于高频,用于混频或者自动增益控制。而且以 ...

好滴,谢谢,由于我需要降低关断状态下泄露电流,因此需要用到体端偏置

网友:
maychang 发表于 2022-4-6 12:17       这类管子,大半用于高频,用于混频或者自动增益控制。而且以 ...

我看了下,好像是双栅结构,那体端还是没引出来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好像是双栅结构,那体端还是没引出来啦

“体端” 单独引出的管子也是有的,但型号我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体端” 单独引出的管子也是有的,但型号我不清楚。

是啊,基本没怎么找到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基本没怎么找到这种

给负向栅源电压,也可以降低DS间的泄露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