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反馈】安路TangDynastyr在不同源文件切换时回到首行的问题

楼主:
有个打开的文档,先把光标移动到指定位置准备插入代码,然后去另一个文档里看一下代码,再回到这个没有关闭过的文档时,光标就会跳到首行,要继续编辑还要再找到刚才写代码的地方,反复这样操作比较不方便。

网友A:
这又不是在文件列表上选择。你在左边 Hirerachy 树上点,右边跳到文件module定义的那里,这是合理的。

比如你可以在一个 .v 文件里面写多个 module,  则点层次模块的时候代码显示定位到各个定义的位置。不然,你要怎么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又不是在文件列表上选择。你在左边 Hirerachy 树上点,右边跳到文件module定义的那里,这是合理的。 ...

雀食像你说的,刚才在Source选项卡里试了一下,切换文件光标位置不变,刚才看了一下vivado和TD的逻辑是一样的也是跳到module的前边,是我没弄明白,大意了,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