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基础】地线怎么接入大地?这3个要点你掌握了吗?

楼主:
【电子基础】地线怎么接入大地?这3个要点你掌握了吗?

地线怎么接入大地,你知道吗?
首先。我们家里的地线接入大地,需要有三大部分完成:一是室内末端,二是接地下引线,三接地极,通过这三部分,将地线导入大地。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A:
还真不知道老房子接地下引线怎么连接的

网友B:
这个还真不懂,这是强电,早期做开关电源时,经常触电和炸电容,后来不感兴趣,就没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知道老房子接地下引线怎么连接的

这个我查过,感觉确实是挺复杂的,一两句说不太清~你可以在网上再查查资料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懂,这是强电,早期做开关电源时,经常触电和炸电容,后来不感兴趣,就没做了.

之前就听说电容容易炸,原来真是这样哇~那造成电容爆炸的原因有哪些呢?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B:
电解电容极性插反了就会引起爆炸,做电源的经常会遇到这种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极性插反了就会引起爆炸,做电源的经常会遇到这种现像.

原来如此,学到了~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这下子懂了

网友:
能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学到东西~Aigtek好开心~感谢您的支持啦~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C:
借楼,插播一段广告。看到楼主的科普,突然想到这个,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

一、等电位箱有什么作用

1、等电位箱可以在打雷的时候把雷引到地下去,防止雷直接打到建筑物上,造成人体触电意外事故。

2、当电器设备的外壳带电的时候,等电位箱可以防止人体不小心触碰到电器外壳的时候出现触电意外事故。

3、等电位箱还可以起到良好的屏蔽左右,避免外界磁场对室内的电器设备造成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插播一段广告。看到楼主的科普,突然想到这个,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 一、 ...

原来如此~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D:
地线有三种连接方式:1、通过变压器三相五线制地线接地,2、通过连接建筑物接地  3、通过外部接地桩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地线有三种连接方式:1、通过变压器三相五线制地线接地,2、通过连接建筑物接地  3、通过外部接地桩接 ...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